UNA6老爱报警 但能用 啥问题?

楼主(2014-07-26):
(无正文)

网友:
可能是扩充版的问题
或者是平衡头接触不好

网友:
是不是用的电脑电源,要是的话可能输入的电压过低导致!~

网友:
o o o 哦哦哦哦哦

网友:
机器太热了

网友:
我的也有这种现象!求解!

网友:
把输入电压设的低点就行了!
在非保姆模式下 有选项的,充电器出了没法给你看选哪个。
有个输入电压选项 你选到10V 就没问题了!

网友A:
如果电池电压和充电器设置的电压 压差很小 而此时的充放电电流设置的又很大 会出现此问题 你试试 压差小的时候 改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池电压和充电器设置的电压 压差很小 而此时的充放电电流设置的又很大 会出现此问题 你试试 压差小的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