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一个,关于螺旋桨带的小环问题请大家解答谢谢

楼主(2014-07-26):
今天,正在做桨平衡时突然注意到,买到的每个正反桨还带了几个孔径不一样的小环,试着把桨和其中一个小环装在子 dan头上,正好合适.但平时装桨时都把小环给忽略了.各位高手,这个小环有必要装吗?装上之后各有什么利弊?还有,这些小环好像做的很糙,环壁薄厚不均.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1

网友A:
这个是改变孔径的
必须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改变孔径的
必须装的

谢谢指点.学习了.

网友B:
你自己摸一下

网友B:
要把控搞好,不然会抖得厉害

网友:
本来环壁薄厚就是不均的  用来配合不同孔径的桨夹的

网友C:
这个是fun的桨吧?我用过,做工相当次,毛边特别多,那个垫圈都不同心,还是atg的好

网友:
五楼意见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摸一下

摸了,手指拉了一道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fun的桨吧?我用过,做工相当次,毛边特别多,那个垫圈都不同心,还是atg的好

是的,商家说那是副厂的,所以就买了,新手飞已经炸了四个桨了,买点便宜的先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把控搞好,不然会抖得厉害

我用的是NAZA lite,装在那个所谓的席梦思上,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吧?

网友D:
还是买ATG的吧才比这桨贵一块钱,百炸不坏,我从没炸坏过,只是看着不太好看了才换新的,,,,对新手来说绝对的福音,

网友E:
你要是上过将保护器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买ATG的吧才比这桨贵一块钱,百炸不坏,我从没炸坏过,只是看着不太好看了才换新的,,,,对新手来说 ...

谢谢指点,我这就去买几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是上过将保护器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明白了,谢谢指点。

网友:
变径环,用于适应不同的桨轴。另外楼上几位提到的ATG确实质量好,比仿APC高不知道哪里去了。我也一直在用。

网友F:
谢谢指点,下次就买AT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