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977到了,求助啊

楼主(2014-07-26):
买了二手977,但是没有说明书,不知道特技开关的作用,还有悬停调试是什么功能的,另外大齿好像变形了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主轴可以上下拉动,为什么?请大家帮帮忙啊,感激不尽

网友A:
大齿往上按紧,特技开关是飞3D用的,打开以后始终满油门,油门摇杆在一半以下是负螺距,一半以上是正螺距

网友:
二手的问题多多。977买个新的也不贵啊

网友:
如果真是一窍不通,还是先从模拟器练吧,不然也飞不起来,。

网友:
LZ崭新崭新的新手啊!!!!!!!!!

首先你还是先飞模拟器吧,直接上小飞机很不好飞的,不练模拟器,直接炸到你退模!!!!

网友:
为什么?
二手也要好几百吧,论坛上已多次介绍该机,有25的不入,非要选977,请你告诉大家为什么

网友:
977用6G模式,我感觉只要碰过摇杆的都可以不需要模拟器,起码悬停是很容易的。当然如果要3D,那必须先模拟下,我也是新手,入了没几天

楼主:
资金问题

网友:
主轴固定环错位了吗?楼主好好练模拟器先吧 要不炸几下就没信心了

网友:
彩盒上面有遥控器的功能介绍啊,大齿轮必须压紧了,主轴上下不能串动否则飞机会不锁尾的

网友:
买个二手练练手也不错。不过最好先飞4通

网友(2014-08-27):
引用 网友A:
大齿往上按紧,特技开关是飞3D用的,打开以后始终满油门,油门摇杆在一半以下是负螺距,一半以上是正螺距

你解了我多年对直机为什么能倒飞的疑惑,感谢

网友B:
4通我觉得对6通帮助不大
,977适合玩3轴,6轴太垃圾,3轴会稳定很多,我觉得新手最好从3轴开始,切换L的小舵量飞最好,我3D时候是切大舵量飞,小鸡说贼我看也就那样,反正我以前玩过华科尔的master cp之后,飞了450一周偶就不飞450了,转战977了,小鸡子也很好玩的,尾电机一定要用原厂的,副厂的都是垃圾,我买了10个亲自试验过了,上次就是看到论坛某人说跟原厂一样,我X,说话也不摸摸良心,根本与977原厂无法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4通我觉得对6通帮助不大
,977适合玩3轴,6轴太垃圾,3轴会稳定很多,我觉得新手最好从3轴开始,切换L的小 ...

我的尾電機沒幾次就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