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六轴跟零度X4飞控的问题

楼主(2014-07-26):
这个问题是帮一朋友问题的   他的遥控器是天地飞的  天8   自制6轴机架  飞控是零度X4

按照说明书写的  遥控器把所有的通道设置反向

现在出现这么一个问题  飞机解锁后 在地面测试的是 副翼打到最左边的时候  按照正常来讲 是副翼打到左边 左边的电机停转 右边的电机加速旋转  现在就是副翼打到左 变成了左边电机转 右边电机不转  副翼打到右右边电机转  左边的不转  因为我没用过天地飞的控  所以我也没搞懂是什么情况  所以来请教万能的论坛模友啊   感谢了
有一点说明下 遥控器通道正反向绝对没有错误  因为要是是错的话 飞控是不能解锁的

网友A:
右边左边看你是对头还是对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左边看你是对头还是对尾

对尾巴的

网友B:
这个不用纠结吧,反向就是了,按实际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用纠结吧,反向就是了,按实际来

遥控器设置反向 就不能解锁的  遥控器通道应该没有错啊  做遥控器校准的时候 遥控控位跟地面站显示的方向跟位置都是一样的

网友:
没用过零度,不知道怎么解锁。和炸酱一样需要动两个摇杆解锁吗

网友C:
新手课堂,零度S4、X4、X4-P、双子星的使用合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天八和天九设置方法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课堂,零度S4、X4、X4-P、双子星的使用合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 ...

大师没看到天八天九的 只看到天七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没看到天八天九的 只看到天七

双子星里,X4里,不是都有吗

网友:
你不会是把飞控倒过来装了吧?前当后,后当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