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3的云台加狗,拍的,大家指点下

楼主(2014-07-26):
精灵2 ,3的云台加狗,拍的,大家指点下,全程都飞的小心翼翼,没有啥大动作

网友A:
前段不水平,后段还不错。。。

网友B:
我也是新手,不过对画面有点理解。记住,航拍是飞出来的,不是拍出来的。也就是说,画面一定要运动,构图基本用对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新手,不过对画面有点理解。记住,航拍是飞出来的,不是拍出来的。也就是说,画面一定要运动,构 ...

多谢指导,对角线怎么理解啊
呵呵,没敢让他飞出视线,一直在跟着走,追不上就停一下,后期应该把不动的剪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不水平,后段还不错。。。

云台自动搞的水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台自动搞的水平吧?

等新固件吧,可以自动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对角线怎么理解啊
呵呵,没敢让他飞出视线,一直在跟着走,追不上就停一下,后期应该把不动的 ...

“对角线构图” 意思就是画面中的道路、田园、河流等等,它们的轮廓、线条不要正对着镜头里,要斜一点。比如,正对着一条马路拍,马路在中间,画面就会形成左右分割感;如果斜着飞过去,马路在画面中的呈现就是斜线条,画面就会饱满,一般不是特别的艺术摄影不用对称构图。

网友:
不错喔。。。。一看就知道新手,但敢这么拍不错。。。再加点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