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p mcp部分配件廉价代用品

楼主(2014-07-26):
前些时有模友发现YD-117四通机的头罩与mcp的很相似。其实我也早注意到。不光是头罩,主浆、尾电机座和脚架都很相似。曾咨询过店家但没有明确答复。一直在犹豫买不买。不过最终挡不住价格的诱惑当了一回小白鼠。

拿到实物发现几乎与scp mcp的一样,可以直接代换。质量没有太大差别。主浆略微单薄一点,脚架比原厂的要厚实一些而且电池仓还有上下两条加强带。不过头罩两侧两个插孔没有橡胶圈(需要自己DIY)。尾电机座不能用,主要是不能接2x2的方管,是接3x3的方管的。以上配件价格只是原厂价格的 1/5-6。太具诱惑力了!感兴趣的模友可以试试。

网友:
小白鼠精神,为模友牟利,很值得赞扬。

网友:
其实977也不错!

网友:
你可以把2x2的方管卷成3X3的

网友:
楼主确实厉害,不知道  能不能普通的5号电池   来做成小鸡的供电系统,拿澄星来说 小鸡空机重量56g,电池7g(3.7V,340毫安,感觉略小),5号电池重量27g(1.7V,2200毫安),给澄星技术打电话,那哥们就是个SB,什么都不懂,为他最大起飞重量,居然不知道,现在在外面,不知道楼主能不能试试,造福下小鸡摩友, 小弟万分感谢,如果该那些地方需要注意 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勇于实践的精神,这下又能为广大华坑mini 的玩家省下不少配件开支了,头罩和脚架一直是mini cp玩家的心头之痛,价格又贵又不耐炸,而雅德-117这款小机的头罩和脚架价格的确非常便宜,以后可以不用再去买贵得掉渣的mini 原厂头罩和脚架了。。

网友:
楼上这位兄弟还真改想啊。。。

网友:
终于确认了

网友A:
买了10付桨, 买了5个头罩,5个脚架, 花了不到60块..  便宜~~~

楼主:
YD-117的旋转头和拉杆可以同时替换SCP的旋转头和拉杆

网友B:
引用 楼主:
YD-117的旋转头和拉杆可以同时替换SCP的旋转头和拉杆

这个拉杆不可调,虽然也可以在控上修正但这个又涉及到舵机的中点和进程,所以还是建议用原厂的吧,反正拉杆一般炸不烂,怕炸飞了找不到可以用钓鱼线绑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了10付桨, 买了5个头罩,5个脚架, 花了不到60块..  便宜~~~

我的天,买这么多,等这些都炸光了,基本上飞机早散架了吧,其实最容易爆的是舵机齿不是这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拉杆不可调,虽然也可以在控上修正但这个又涉及到舵机的中点和进程,所以还是建议用原厂的吧,反正拉 ...

用原厂的拉杆自然不错,不过原厂拉杆一是贵,虽然用线拴可以避免炸飞,但拉杆扣会磨损,扣眼磨大了还得换;二是两个拉杆要调整长度等长,否则会出现双桨。现在很多小JJ像H377、V977。HP100用的都是固定长度的拉杆。另外YD-117还有单卖拉杆扣的,9毛钱一对,比SCP的长一点,刀切一下就行了,直接替换SCP磨损的拉杆扣就可以了。我买YD-117的旋转头和拉杆只是想看看能否代换用。只买了两个因为太便宜了,能用就用不能用扔了也不可惜。但拉杆扣我可买了一堆。呵呵!对了,有一点楼上说到点上了,那就是舵机齿。什么时候YD的舵机齿能替换SCP的又能单独卖那可是让人睡着了都能笑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原厂的拉杆自然不错,不过原厂拉杆一是贵,虽然用线拴可以避免炸飞,但拉杆扣会磨损,扣眼磨大了还得换 ...

其实调机也是一种乐趣,原厂拉杆多了一个要调的地方,其实小飞有点双桨也没什么关系。
折腾这些副厂件、代用品也是一种乐趣,从省钱的角度来讲,其实是省不了多少的,因为这些部分其实都很耐炸也很耐用,但是每当找到一种代用品然后发布给大家,是很有成就感的。我也准备去搞点117的配件来给我的minicp试试咯。
是呀,舵机齿是个痛,虽然现在也有6元一套的2、3号齿,但炸起来谁知道是哪个爆,我minicp爆过一次三号,倒是好换,如果是二号就比较烦了,如果是爆一号那就只能买舵机去了。
还是02S好,3元全套齿咯,所以我飞02S时更放心一点,02S貌似是1号容易爆。尾舵暂时没有代用品,DS37金鱼的厉害,据说是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
minicp的舵机也比较贵,如果能找到代用品,成本低不少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天,买这么多,等这些都炸光了,基本上飞机早散架了吧,其实最容易爆的是舵机齿不是这些呀。

舵机齿有几十副备用, 改了舵机保护之后基本浪费了, 百炸不坏..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舵机齿有几十副备用, 改了舵机保护之后基本浪费了, 百炸不坏.. . .

你的舵机保护怎么改的,是切一刀那个吗?我也切了,小炸一下就滑了,确实不容易爆齿轮,就是担心动作大一点也打滑,我又用一次性打火机出气口的密封圈箍了一下,但是效果不明显,还是容易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舵机保护怎么改的,是切一刀那个吗?我也切了,小炸一下就滑了,确实不容易爆齿轮,就是担心动作大一 ...

用弹簧, 可以调整滑齿的力度.现在我的力度调的刚刚好

楼主:
我的舵机臂也切了也加了弹簧(不上螺丝),有一段时间不扫齿,可还是会出现扫齿。我琢磨着一是可能弹簧太紧,二是炸鸡太狠。扫齿绝大多数是2号齿,可2号齿不单卖,于是我手里剩下十几个3号齿,呵呵。除了2、3号齿其他齿轮从来没扫过。

网友:
经过实装,YD-117的配件除楼主所说的主桨、脚架、机头壳、旋翼头、桨夹拉杆(必须和旋翼头一起换)外,还有主轴、主轴固定环、尾桨(和华原厂比照就象同一模具生产的一样)也可用于mini cp 或 scp。下面上点图,手机拍的将就看吧。

注意,YD-117的大齿不能用于mini cp,齿数少了。图上的大齿是改无刷用的64T齿,特别推荐这个117的钢主轴,轴为空心轴上有三个定位孔,位置与mini cp 刚好匹配,我是在64T齿上打了个1mm的孔用自攻螺丝穿过轴上的第一定位孔固定;上面用117的固定环加一颗117螺丝包里的螺丝穿第二定位孔固定;旋转头用两颗117螺丝包里的的自攻螺丝穿第三孔定位;十字盘在这个轴上上下滑动时比在原来的碳纤轴上顺滑得多,估计是我原来的碳纤轴略粗了点,这个钢轴尺寸更精确一些吧。
经称量,117头壳比华原厂轻约0.2克,117脚架比华原厂重约0.3克,117钢主轴比自制碳纤轴重约0.5克。
117的脚架用料上比华原厂的要稍软一些,估计更耐炸,而且下有固定桩,当改用117头壳(这个头壳外观做工比华原厂的明显粗糙的多,感觉很容易掉漆,但考虑到只是5元一个的价格也就忍了吧)时,因其下方有对应的固定孔,用117螺丝包中带垫圈的自攻螺丝固定后再也不怕炸机时头壳上翻刮掉主板上的电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