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事,漆包线断了怎么破

楼主(2014-07-26):
不会绕,A2216,放着好好地,不知怎么得就断了

网友A:
不短路没事 短路就重新绕

网友B:
一般都只能买新的,确实能看到短线部位,也不一定能接起来,因为空间小

网友:
买个 全新的吧

网友C:
断了,不好办,学习绕

网友D:
若是确定某绕组的线断了,那先找些相同的线,再着手拆了断线的绕组重绕。

网友E:
绕电机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网友F:
放着好好地,不知怎么得就断了。岂不很神奇!

网友G:
焊接下用热缩套就好了,我的都是这么修复的

网友H:
如果是破了有办法,还有救,断了重新绕,重新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