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 其它数据都显示为什么就不显示电压呢

楼主(2014-07-26):
技术求助 iosd 无法显示电压 一直是0.00V 其他显示正常 一直用这不错  有一次起飞之后看电压 值是零   换2套IOSD  无果  全是最新固件

网友A:
请问是搭配的什么飞控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搭配的什么飞控使用?

A2飞控

网友:
不应该不会吧 都会显示的! 是不是飞控有问题

网友A:
低电压报警是否正常? 是否接的是CAN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电压报警是否正常? 是否接的是CAN1?

IOS红灯常亮

网友B:
A2飞控按手册来使用,can口区别使用,楼主始终未回复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A2飞控按手册来使用,can口区别使用,楼主始终未回复该问题!

是A2上的CAN口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A2上的CAN口吗?

对啊,A2的can口有区别,需要接对应链路里,否则不能完整工作,又一个不看手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2飞控按手册来使用,can口区别使用,楼主始终未回复该问题!

刚检查一遍 所有接线正确   换了一套飞行器也是A2  可以正常使用低压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A2的can口有区别,需要接对应链路里,否则不能完整工作,又一个不看手册的!

CAN1  走IMU GPS CAN 2 走A2电源模块 走LED

网友:
引用 楼主:
CAN1  走IMU GPS CAN 2 走A2电源模块 走LED

是osd mark2吧?  确定是接在了GPS的can口上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