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八轴植保机求配置

楼主(2014-07-26):
要求:机架平铺8轴  轴距是1.5米  能够负载10公斤

我目前的想法是打算用30的碳管 现在的问题是:中心版不知道做多大合适  电机型号(经济型)、多大的电调 、多大的浆合适

欢迎各位前辈指点啊  麻烦告知电机型号跟电调 还有中心版多大合适  谢谢

网友A:
你好!同问,我是在群里建议你问的那个。顶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同问,我是在群里建议你问的那个。顶贴!

多谢帮顶

网友B:
我做的八轴载重10kg。碳管是25,中心板直径30,恒力5134电机,DYS 6s高压电调,螺旋桨1655.轴距1500mm,电池6s10000ma的两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八轴载重10kg。碳管是25,中心板直径30,恒力5134电机,DYS 6s高压电调,螺旋桨1655.轴距1500mm,电 ...

你这个挂10KG你确定么问题吗

网友:
如果资金可以的话建议用u8电机,自己可以去宝上自己看

网友(2014-12-21):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八轴载重10kg。碳管是25,中心板直径30,恒力5134电机,DYS 6s高压电调,螺旋桨1655.轴距1500mm,电 ...

可以飞行多少分钟?

网友(2015-02-21):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八轴载重10kg。碳管是25,中心板直径30,恒力5134电机,DYS 6s高压电调,螺旋桨1655.轴距1500mm,电 ...

什么飞控?遥控?

网友:
可以和我联系QQ85809788,我有植保设备

网友:
这个比较猛  U8电机 7kg载重飞19分钟

网友(2016-04-04):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八轴载重10kg。碳管是25,中心板直径30,恒力5134电机,DYS 6s高压电调,螺旋桨1655.轴距1500mm,电 ...

这个轴距也太大了吧

网友:
植保机在知道桨长度的情况下,4,6,8轴的轴距如何确定???

网友:
15公斤,6个喷头,价格便宜~详细可加微信189104952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八轴载重10kg。碳管是25,中心板直径30,恒力5134电机,DYS 6s高压电调,螺旋桨1655.轴距1500mm,电 ...

载重十公斤是单指农药吗?

网友:
楼主做好了吗?16寸桨有那么多拉力吗,

网友:
植保无人机技术交流QQ群:554757939,有兴趣的可以加入

网友(2016-06-14):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八轴载重10kg。碳管是25,中心板直径30,恒力5134电机,DYS 6s高压电调,螺旋桨1655.轴距1500mm,电 ...

10000的6s用的那家的电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八轴载重10kg。碳管是25,中心板直径30,恒力5134电机,DYS 6s高压电调,螺旋桨1655.轴距1500mm,电 ...

1655的桨,轴距怎么会达到1500?还有5系电机小了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