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009 改無刷, 付視頻.

楼主(2014-07-26):
Walkera RX601, B2484, Seaking 90A-R, 2S 動力.

网友A:
看上去不错,有啥战损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不错,有啥战损不

'战损' 什麼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战损' 什麼意思

就是说,出去跑着一趟有啥地方坏了不

网友B:
楼主你好强    求你船的配置

网友:
不会翻船,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出去跑着一趟有啥地方坏了不

沒壞什麼... 只是電調后退設定不到. 不知什麼問題, 有空寄回去檢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强    求你船的配置

船是 FT009, 下面是改裝的配置.

遙控是華的D10 配 RX601
電機 B2484
電調 Seaking 90A-R
電源2S

楼主:
后退設定不了, 現在翻船不能自我修正... 要把電調寄回去檢測什麼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是 FT009, 下面是改裝的配置.

遙控是華的D10 配 RX601

花了 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船是 FT009, 下面是改裝的配置.

遙控是華的D10 配 RX601

那遥控器  怎么编程啊   我是天7控

楼主:
電機好像160 , 電調最貴... 3百多, 接收60. 電機座三十多. (不須后波的電調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遥控器  怎么编程啊   我是天7控

油門一樣, 我用副翼控制左右轉向. 如想單手控.. 可以用方向舵(rudder). (我是左手油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壞什麼... 只是電調后退設定不到. 不知什麼問題, 有空寄回去檢查一下.

没换有轴承的轴系,跑起来会发热很厉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换有轴承的轴系,跑起来会发热很厉害吧

一点也不热... 连续玩没问题.

网友:
楼主 用多大的桨

楼主:
用回原裝槳.

网友(2014-08-27):
引用 楼主:
后退設定不了, 現在翻船不能自我修正... 要把電調寄回去檢測什麼問題.

电调的问题,双向电调就可以。
另外lz改得牛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