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rkbird飞控连接云台的问题

楼主(2014-07-26):
请教一个问题. 我的A控用433PPM单线连接后,原来的输入3,4通道分别连接了
云台
的横滚和俯仰
舵机
,但是发现搜星后,横滚(3通道)的舵机不能归中,总是在最左的位置. 请问你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应该怎么做?

网友A(2014-09-06):
进入飞控设置里应该能调吧

网友B:
拜托,三通道一般是油门,在别的通道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