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2遥控距离最大多少,不用地面站。

楼主(2014-07-26):
下午飞高架枢纽,总觉得心里慌,不太敢飞远,飞了两三百米吧。想了解下,精灵二开阔地安全遥控距离是多少。新手,见笑了。

网友A:
官方宣称1公里,你在环境好的地方飞500米没什么问题,尽量保证无遮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宣称1公里,你在环境好的地方飞500米没什么问题,尽量保证无遮挡

谢谢了,还好下午没飞远。

网友:
500米应该还行

网友:
500米吧   建议新手别飞太高

楼主:
好的,飞高了心里慌的狠。特别是降落需要很久时间。

网友(2014-08-25):
飞得远了却是心里慌,闹不好就提控回家了

网友:
应该500米就足够啦,起飞加降落电池也差不多啦,安全第一!

网友:
看来距离很短啊

网友B(2014-12-24):
请问一下哪里能够设计飞行距离的参数呢  我的精灵2有h3-3d云台 但是竖直起降只有120m最高再高就搞不了了 能请问一下么 本人新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哪里能够设计飞行距离的参数呢  我的精灵2有h3-3d云台 但是竖直起降只有120m最高再高就搞不了了 能 ...

调参里面把高度改成400米,距离1600,我好几次飞1300多米远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调参里面把高度改成400米,距离1600,我好几次飞1300多米远没有任何问题。

您好 我是飞机小白 就是请问一下参数是在哪里设置 跪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 我是飞机小白 就是请问一下参数是在哪里设置 跪求

大疆官网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 我是飞机小白 就是请问一下参数是在哪里设置 跪求

在官网下载对应的调参软件,你是精灵2就找精灵2的下载,安装好后点击进入,出现黑色窗囗,点击“跳过”,在边框上点击phantom,选择NAZA模式。

网友(2015-02-08):
仔细看下说明书先哦

网友:
FCC   1000随便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调参里面把高度改成400米,距离1600,我好几次飞1300多米远没有任何问题。

1300米是来回总航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300米是来回总航程吧!

单程1300,飞1000米以上距离是经常的事,没有任何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程1300,飞1000米以上距离是经常的事,没有任何压力。

那不错

网友:
原装控2km 未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