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 V2控制模式切换

楼主(2014-07-26):
GPS安装好了,拨动3位开关,只有在如图2个位置移动,如何让切换到GPS 姿态模式呢、?求大鸟指教!!

楼主:
怎么解决啊! 遥控器是天地飞7的

网友A:
设置通道的行程,设置到80比较合适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0053&highlight=V2%2B%2BD10这是D10的,天7不知道,大概也是这样设吧,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舵角 设小一点

网友C:
天7那个3段是假的,只有两段作用,要设置混控才能实现3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7那个3段是假的,只有两段作用,要设置混控才能实现3段。

如何设置?按照泡泡那个教程?

网友:
这是泡泡大婶的作品,很实用,看完了自己就会的差不多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235574

网友:
看泡泡的视频

网友D:
这东西自己搜索视频进行学习
要潜水啊
这都是最基本的问题了

网友:
升级遥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7那个3段是假的,只有两段作用,要设置混控才能实现3段。

折腾了几个小时,已经领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通道的行程,设置到80比较合适

谢谢,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0053&highlight=V2%2B%2BD10这是D10的,天7不知道 ...

从视频中知道了,设置控制模式是设置起落架哈然后一切都明了了

楼主:
嗯,舵角和微调联调就调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自己搜索视频进行学习
要潜水啊
这都是最基本的问题了

入魔2星期还得继续加油!

网友:
行程问题!用t14的漂过

网友:
要看你是新版天七还是旧版天七了
旧版天线,第7通道,右上角外侧那个开关,拨了回自动回位,按泡泡泡的教程设置混控

如果是新版天七,这个开关已经改为三档开关,只要进入舵角设置,设置二边的舵角百分比大小,就能让滑块移动到你梓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