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个位FPV一族进来给小菜一些建议

楼主(2014-07-26):
大家好,现在对选择图传很纠结。有得说用1.2G  1.5w柏通发射和罗美1.2G1.5w接收比较好,有的说把天线换成三叶发射四叶接收,淘宝客服说不能用,但是有朋友又说可以。现在头都晕了。请个位推荐一下图传吧。谢谢。摄像头各位也推荐一下吧。                  小弟准备买入得设备清单请个位看看有好的建议没有。1飞机 小死胖子  2遥控用天8  3非凡得433和飞控,4图传现在还不知道用什么好,   5摄像头用700线那个,也可以狠心买一个狗3什么得。6GPS手机定位,7平板天线。     目的就是穿云。10公里以上。。。请个位给出你宝贵得经验。谢谢

网友A:
小菜 一上来就想10公里什么的,....祝爽丢....

网友B:
接收2G不可能标1.5w的,因为接收没有功率这一说的,另外,发三叶收四叶是可以的,但前提是1、收发天线的工作频率要和图传的工作频率是同一个频段(也是1.2G),其次,收发天线的接口要和图传设备的接口匹配,否则会拧不上去

网友C:
我刚好出设备有兴趣你买我的好了,基本上都是9成新的,就飞了几次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1142
至于图传建议你买罗美的1.2G1W的足够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好出设备有兴趣你买我的好了,基本上都是9成新的,就飞了几次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 ...

你好。请联系我。185871102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菜 一上来就想10公里什么的,....祝爽丢....

不是说以上来就十公里。我得意思是买得装备准备一次性到位。我玩固定翼也就花了15天就自己做飞机收飞了。到现在没有炸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2G不可能标1.5w的,因为接收没有功率这一说的,另外,发三叶收四叶是可以的,但前提是1、收发天线的工 ...

好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联系我。18587110270

你回复的太晚,飞控和433,图传已经被收走了,还剩下显示器和摄像头,如果你想要直接旺旺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