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 亚拓你是不是该改改你的蓝牙模块呢?

楼主(2014-07-26):
之前买了个GPRO回来电脑软件搅了好久也没搅好一直也不能连接到3轴上(有几位大哥远程了也是装不了),大哥我的是DELL买回来的套机带的也是正板系统你叫我换一个系统??而我另一台手提就是上网本分辨率不够也用不了,,好吧这个没办法那就用手机吧,可是我家里用的手机有是华为的3C。。。。3X...三星的8268。。。。8558。。。。。还有一台平果4,那就是一共5台手机也不兼容,那你是不是想我死,只有试过朋友的5S才能用,或者你是不是说明那种手机不兼容呢?让我不要买你这个蓝牙吧现在买回来有什么用?是不是还要让我买台5S回来配上你的蓝牙来调飞机?
好吧诉苦完了,你们有什么改进吗?能让我的手机和电脑连上你们的产品GPRO吗?

楼主:
这样的帖子会被册吗????????

网友:
同情楼主!哈哈,收2手gpro………………

网友A:
  首先声明:我是从来只潜水不共享只学习的类型,但这次入手GPRO后给我的感受,我不得不回下面这一大篇幅东东!本来想发帖说说,
可是等级有限,只能回复,版主看到的话能帮移动到主帖最好了!

  绝对是黑贴,自己的问题,不找找原因直接就说Gpro不行,我是最后一波3GX换GPRO的,说实话,我有3个闲置3GX,一个CGY750,
在用的有4个MB,1个3GX,这次换购就停下来一个MB,换GPRO到550上感受一下。换MB的原因完全是尝鲜,3GX的3.1已经很稳定很好
飞,MB看中它的设置调整方便,主要是正负螺距可调,不像3GX非要试十字盘位置来调整那么麻烦。手感上3GX的风格0=MB的极限,机械
没问题,两个效果没什么差别。

  这次GPRO来了后在科宏模型赶上最后一个换了个GPRO试试,说实话,由于没配说明书,所以心里也没底,先到坛里学习了下,对设置

过程也是云里雾里,WINDOW 7 64位系统的1.2版本软件下载下来也没装上,不知所以。后来网上下了说明书放IPAD里,然后GPRO接蓝
牙和接收,USB连接GPRO和电脑,给GPRO通电,之后先管理员模式运行升级软件,将GPRO版本升级到1.2,然后下载运行1.2相对WIN
DOWS的管理软件,USB适配器的驱动就装上了。启动软件后修改蓝牙密码,在手机上安装GPRO设置软件,打开蓝牙,搜索GPRO的蓝牙适
配器,输入密码就OK。

  体会是一开始看设置页面那么多东西感觉头大,但稍微看看说明,就很简单方便。用手机搭配螺距规和十字盘水平器就完全搞定初始设置,

后期调整只需要手机就OK了,非常方便。

有几个地方特别点赞并给飞友一个参考:

1.开始新建模型参数第一项是很多陀螺仪没有的,就是确认遥控器各通道行程。实际上类似电调确认遥控油门行程的功能,这个相当棒,能让

GPRO完全匹配遥控器各通道摇杆的控制量,就是在遥控的END POINT选项里配合将摇杆打到各极限,再调整END POINT点的百分比,确
认GPRO软件上显示的百分比值为100,然后在遥控的REV功能让相应通道的100%方向等于GPRO提示的方向就行,就是要细心看GPRO软
件上的小字,写的很清楚。

2.设定十字盘水平之前,舵机接线一定对应好GPRO软件十字盘模式图上的标注,有CH1,CH2,CH3,我就走了弯路,后来设8度的时候十

字盘歪的,找原因才发现前面舵机接的通道是从升降舵机开始为CH1顺时针算的,刚错了一个位。

3.设定最大最小集体螺距的时候要把遥控的螺距控制杆推到最大最小,相应的选项才有显示,直接用手机点软件上的+-,观察螺距规,是很爽

的感受。

4.设定0度和8度,不需要管遥控上螺距杆的位置,直接软件上点0度或者8度的按钮。这里设置0度只是让你看看GPRO控制的0度状态下的螺

距对不对,是GPRO在切换0度、8度,或者解锁后螺距由遥控器控制而机械0度应该在前面十字盘舵机初始微调的时候就调整好。而8度位置调
整只是选择8度按钮后按+-调到螺距规显示8度就OK。

  后面的飞参设置边飞边调整,不同参数匹配飞了下来开个熄火,手机直接调,然后就可以起飞,实在太方便,当然最保守的做法是调整参数后断

电再通电起飞,重新初始化。

  大概先就写了这几个重点,我也是初次接触,相信对初次接触GPRO的有帮助。我是客观的顶GPRO,不爱看没找对方向就黑的。看你的情况,

应该是没把GPRO接接收机,遥控器对频通电造成GPRO根本没启动,当然是电脑不会认的,亚拓的包括3GX都是要接在接收机上打开遥控后通电,
它才起动的,不像别的陀螺仪直接通电USB连电脑就认了。说简单点,就是不是把GPRO直接电池供电插USB连电脑,而是要接收机连过来,接收要
启动才行。软件安装,有管理员运行的就要用管理员运行。

  市面上主流的陀螺仪,只有VBAR没用过,其它都基本用过很久,没用VBAR是觉得老是带电脑设置太麻烦了,而且看大家帖子有些机体的配合
参数不是最好,避免强迫症再次发作,所以没入VBAR。之所以入GPRO是我的老550V2搭配MB,设置6度蓝灯差一点,不想再去折腾那么多连杆,
手上一架450proV2,一架改的450pro改的480,一架550V2,一架550DFC,一架700DFC,全体亚拓,相信GPRO对自己的机型机械参数兼容
最好,又忍不住尝鲜,于是就入了。

GPRO从性能上我认为已经到数一数二的水平如果软件算法后期进一步升级,绝对可以在性能上达到更高的水平,这个产品真正让亚拓在关键设备
开发上达到了一流水准;从设置上,方便性绝对是第一了,MB更方便,但开放参数少,CGY750参数开放多,也可以外场直接放大器上调,说实话,
那些参数不随身带个说明书,简写的英文只有他们生产厂家FUTABA自己懂,VBAR的设置界面看到过,参数多,但是必须带电脑。相对而言,GPRO
开放参数比较多,设置上手方便是第一。后期看长期飞行测试感觉和质量了。

  对GPRO不足:塑料外壳,不如MB的金属质感好,最好改进一下,搞骚一点:)能加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是黑贴,自己的问题,不找找原因直接就说Gpro不行,我是最后一波3GX换GPRO的,说实话,我有3个闲置 ...

我是黑的话你就是托了,我现在用的方法就是用上网本外接显示器来调机的GPRO已经在飞了,当时我用外接显示器调机的画面我也发过上亚拓的群,你说我不会调电脑?好吧我是让两位亚拓的大哥远程来调试电脑的了,但还是不行最后那两位大哥说给公司问问但现在也没回复,这点应该也不用我上聊天记录吧?另外手机连不上是什么问题?我不会用?但为什么5S能连上其他手机不能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声明:我是从来只潜水不共享只学习的类型,但这次入手GPRO后给我的感受,我不得不回下面这一大 ...

还有一点我从没说过GPRO不行,我只说他的蓝牙兼容性不好还有就是软件和我的电脑也不兼容,你太兴奋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黑的话你就是托了,我现在用的方法就是用上网本外接显示器来调机的GPRO已经在飞了,当时我用外接显示 ...

我是托的话不至于发不了主帖谈感受吧,我是刚刚调了GPRO,确实是感觉太爽,才回的这一贴。你说我兴奋,严重同意,玩过这几种陀螺仪,
GPRO确实让我从新在调机过程找到了新鲜的爽感,哈哈!我的三星S4和IPHONE4都没问题,你说蓝牙兼容问题不至于吧,但不排除个别情
况。看看大家反馈吧。我就知道这贴一发肯定有说我是托的,说实话,我就是想表达下我的爽,没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托的话不至于发不了主帖谈感受吧,我是刚刚调了GPRO,确实是感觉太爽,才回的这一贴。你说我兴奋,严 ...

也就是一样要是黑的话也要有道理吧?反正我的平果4是不兼容了你找找我之前发的帖吧,那位回我帖的应该是厂家之类的大人物也是说果4是不兼容了,,现在只能说的就是我的电脑和家里的手机也不兼容,但也听过一位大哥叫我发回去换一个蓝牙试试他说换一个就有可能兼容,但我怕换了回来还是一样的话就浪费几十元运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托的话不至于发不了主帖谈感受吧,我是刚刚调了GPRO,确实是感觉太爽,才回的这一贴。你说我兴奋,严 ...

用大号,小号不算本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托的话不至于发不了主帖谈感受吧,我是刚刚调了GPRO,确实是感觉太爽,才回的这一贴。你说我兴奋,严 ...

老大,能不能卖个能和gpro连的起来的iPhone4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先声明:我是从来只潜水不共享只学习的类型,但这次入手GPRO后给我的感受,我不得不回下面这一大 ...

一看你就是托,人家电脑根本安不上软件你在这发什么调试教程,LZ说的很明白,DELL套机正版系统,好几个人试了装不上,要不你去给装,你就能保证GPRO没有一个体制不好的么?我3GX就是个体制不好的,升级5.0飞机升空就开始左倾修正还左倾,换了3台机子是还那B样,能说飞机机况不好吗?就是亚拓的电子产品不行,BL45X电调,450L套机带的,那他妈还叫缓启动吗,每回启动大桨都会卡到桨夹,换了V3 看看人V3什么叫缓启动。别什么都捧亚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托的话不至于发不了主帖谈感受吧,我是刚刚调了GPRO,确实是感觉太爽,才回的这一贴。你说我兴奋,严 ...

iPhone4能兼容GPRO吗,怀疑你有没有GPRO。

网友:
笑而不语,鸭子嘴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大号,小号不算本事

我要有大号就对了,我就一成都模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看你就是托,人家电脑根本安不上软件你在这发什么调试教程,LZ说的很明白,DELL套机正版系统,好几个人 ...

我是发不了主帖,顺便借这个回帖把感受和注意的地方说一下,也是方便刚接触的模友,我这么说有问题吗?我开始没看清楚他的问题,后来也看了可能有个别情况,
我把调试过程遇到的问题给模友提个醒这么了?我发回帖里是因为发不了主帖,以前都潜水,我要能发主帖谈感受用得着在这跟你墨迹?自我感觉好不是?

我是走了几个弯路才搞好的,也不是一来就懂完了。开始软件装不上,就是没连接收机,后来调8度,舵机通道又插错先,我就是说出来避免别人也走这没必要的弯路
你说话什么德行大家看到的,别老出来瞎逼逼,不说点有用的。

网友:
VB,K8都可以用蓝牙调的,而且调试也比较简单,说实话我也觉得LS的是拖,呵呵

楼主:
我现在主要说的是兼容问题,,,,,,,,,现在几台手机也不能用想死的感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主要说的是兼容问题,,,,,,,,,现在几台手机也不能用想死的感觉了,,,,,,

等几个月直接上苹果6 ,!!还纠结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发不了主帖,顺便借这个回帖把感受和注意的地方说一下,也是方便刚接触的模友,我这么说有问题吗?我 ...

也不知道谁在瞎BB,才玩多久有什么发言权利,你遇到的是太少,说人家黑帖,你有这权力吗。多少人说你是拖,眼瞎没看到吗?

网友D:
其实我觉得LZ没必要这样啊,亚拓售后也一直在帮你跟进问题。你在我群里杨广镇先生不也有帮过你吗?如果你实在不受用就卖给我好了,反正我还差一个,开这种水贴也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引来一片水响,何苦呢?

网友E:
MD,为了在手机上安装GPRO,还得将手机升级到IOS7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觉得LZ没必要这样啊,亚拓售后也一直在帮你跟进问题。你在我群里杨广镇先生不也有帮过你吗?如果你实 ...

这是水帖??我只想解决手机和蓝牙的兼容可以吗????????电脑的话我还有一台机可用,但也希望上网本也能用就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觉得LZ没必要这样啊,亚拓售后也一直在帮你跟进问题。你在我群里杨广镇先生不也有帮过你吗?如果你实 ...

但到现在也没复我啊,

网友F:
LZ
您的电脑是我远程的,但你的电脑装的是DELL原装W7 32位元精简版
软件本身因版权问题很多驱动是被锁住无法安装的,除非付费升级或者重装(当时已建议)
手机的部分,苹果4的蓝牙本身与5,5S及ipad mini都不兼容,产品本来就都往新品开发
我自己试过联想手机,苹果5,5S及iPad mini也没问题。请您再试试研究!

楼主:
封帖吧,有位大哥说帮我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
您的电脑是我远程的,但你的电脑装的是DELL原装W7 32位元精简版
软件本身因版权问题很多驱动是被锁住 ...

电脑问题我已换了另外一台机了,但我的机手有办法不?手上几台手机也不行

网友:
封你号,找老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E:
MD,为了在手机上安装GPRO,还得将手机升级到IOS7

IOS7很好用的,比6操作方便,4S要比5稍稍卡一点点。 你用用就习惯了,具说IOS7 是为15岁小女该设计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
您的电脑是我远程的,但你的电脑装的是DELL原装W7 32位元精简版
软件本身因版权问题很多驱动是被锁住 ...

如果产品成熟就不会有4用不了的问题了,如果是往新的发展为什么在软件上说4S以上设备?产品往新的发展没错,但要适应大多数设备吧。在就是 为什么亚拓BL45X 电调(450L套机带的)绶启动那么猛呢,启动就会卡到桨夹,而且还会甩尾,为了赚钱也不至于用这种方法让玩家经常换大桨和桨夹吧,真的希YT能好好改进一下,在这里我没有说YT不好不怎么样的意思,只想把问题说出来让YT参考,多改进一下电子设备,GPRO这次YT真的下了不少功服,我也很高兴以后能用到和VB MB,性能差不多的YT三轴。希望YT 在500级以下的电调方面多下在点功服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IOS7很好用的,比6操作方便,4S要比5稍稍卡一点点。 你用用就习惯了,具说IOS7 是为15岁小女该设计的。哈 ...

是的,升级到IOS7倒也没什么,升就升呗,主要的问题是我的IPHONE 4S升到了IOS7,装了GPRO软件后,连不上蓝牙模块,晕死去,他NND个胸。难不成为了调个飞机让我换土豪金?让YT买个蓝牙模块送台手机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托的话不至于发不了主帖谈感受吧,我是刚刚调了GPRO,确实是感觉太爽,才回的这一贴。你说我兴奋,严 ...

你用过GPRO蓝牙吗~~~~?兄弟,你可以把十头猪吹上树了~~~!

网友G:
人家产品规格兼容设备写的清清楚楚, 你拿个不兼容鸟东东来瞎乱个毛

网友G:
一堆兼容可用的, 你偏偏拿个不兼容老东西来乱
宝马也没这本事, V8被说的这么神...可不 ? ! 能说个篮牙能iphone3兼容到iphone6来长知识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升级到IOS7倒也没什么,升就升呗,主要的问题是我的IPHONE 4S升到了IOS7,装了GPRO软件后,连不上 ...

就是产品不成熟,上面写着iPhone4S IOS7以上,升级了又不行,就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人家产品规格兼容设备写的清清楚楚, 你拿个不兼容鸟东东来瞎乱个毛

看清楚,4S以上设备,会不会看中国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堆兼容可用的, 你偏偏拿个不兼容老东西来乱 宝马也没这本事, V8被说的这么神...可不 ? ! 能说个篮牙能iph ...

他ND,老子败了YT的设备就一肚子火了,什么鸟叫偏偏拿个不兼容的老东西,我的IPHONE 4S用了两年多了,为这个YT烂蓝牙我还得换手机了?还是我故意为了这蓝牙,再买了台4S去黑他,有必要么我。老东西?再老也老不过ni,ni还是上世纪的产品呢~!我C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人家产品规格兼容设备写的清清楚楚, 你拿个不兼容鸟东东来瞎乱个毛

产品规格清楚个P,哪里有说不兼容IPHONE 4S????

网友:
感觉能装app就是兼容!我苹果4不兼容,直接不让装软件

网友E:
我的IPHONE 4S升级IOS7后,软件能装上呀!

你看下面,YT这不是在坑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IPHONE 4S升级IOS7后,软件能装上呀!

你看下面,YT这不是在坑爹么??

试一下进入苹果设定,蓝牙共享 里面看看权限? 或者在使用gpro软件的时候在手机蓝牙那里先不用链接,紧软件里面在进行链接!可能蓝牙端口被占用了,多试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