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显示不出画面 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4-07-26):
连接图传  就是没画面,我去连接电视机机顶盒 也是 这样  是不是坏了还能修好吗 ,屏幕是亮的  拆开来看了 想是个电视机啊  哈哈 古董呢 嘻嘻

我的 有文字的 都拍了  还有线  帮忙看看  我该怎么弄啊  谢谢

网友A:
这玩意儿一般都是n制的 找个能输出n制信号的dvd试试

网友A:
看你这个图像有雪花 说明显像管没坏 考虑接线或制式问题吧 自己搞不了找个修电视的 五十岁以上的 可以帮你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一般都是n制的 找个能输出n制信号的dvd试试

那我 要怎么接图传啊郁闷了 买来快2年了 一直以为可以的  就放那现在拿出来玩不行  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个图像有雪花 说明显像管没坏 考虑接线或制式问题吧 自己搞不了找个修电视的 五十岁以上的 可以帮你 ...

好吧  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 要怎么接图传啊郁闷了 买来快2年了 一直以为可以的  就放那现在拿出来玩不行  郁闷

先试好了 没毛病的话 买个pal转ntsc转换器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  好复杂的样子

很简单啊 dvd或硬盘播放器 只要带ntsc输出的就行 先接电视 把制式调成ntsc 一般都是简写P和N 然后接寻像器 如果有图像就是好的 这种玩意儿一般都是三根线 你能点亮屏幕说明正负极找对了 找找信号线 负极也是地线 要接信号的地线 这个玩意儿很难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 dvd或硬盘播放器 只要带ntsc输出的就行 先接电视 把制式调成ntsc 一般都是简写P和N 然后接寻像 ...

有5根线  正负找到了 还有3根知道干嘛的 我都用AV线去 接过 不行 没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试好了 没毛病的话 买个pal转ntsc转换器就行

好的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5根线  正负找到了 还有3根知道干嘛的 我都用AV线去 接过 不行 没信号

把偏转线圈上的标签拍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5根线  正负找到了 还有3根知道干嘛的 我都用AV线去 接过 不行 没信号

五根线是红黄蓝黑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5根线  正负找到了 还有3根知道干嘛的 我都用AV线去 接过 不行 没信号

试试黄接视频正 白接视频负 最好把电路板图发来 还有显像管标签

网友:
这个没有资料不好搞吧

网友:
你这是黑白显像管的吧?微型的!

网友:
我一直以为这种东西应该是液晶显示的,没想到竟然显像管的,还第一次见到这么迷你的显像管。

网友:
以前的老款便携摄影机的寻像器,主要是查出线序,每线的作用。

网友B:
还有个显像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偏转线圈上的标签拍一下

好的  等等 我去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黄接视频正 白接视频负 最好把电路板图发来 还有显像管标签

都 一个 颜色的  还有 图传不是 就一个型号线吗 怎么 有正负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黄接视频正 白接视频负 最好把电路板图发来 还有显像管标签

我去 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显像管啊

古董呀  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去 拍

你这个改过线 我问问我师傅吧 晚上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改过线 我问问我师傅吧 晚上说

谢谢  非常感谢

网友:
顶个  找个专业的人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试好了 没毛病的话 买个pal转ntsc转换器就行

相机调到N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