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的替代件:6050神马都是浮云,YD117才是王道

楼主(2014-07-26):
大桨可以和977通用,要磨一下完美可用。
2块钱一对的大桨。。。你懂的。。。。。
还有头罩才5块钱,不知道能用不,看起来两个机子很像~
价格差距太大,希望有人测试一下~

网友:
雅德117的部分配件已经确认可以给华坑的mini cp使用,977就不知行不行了。。

网友A:
你上次买了那多桨,还在研究桨啊

网友:
楼主不是有大把白菜的配件了吗?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次买了那多桨,还在研究桨啊

我买的那一堆就是这个型号的= =

网友B:
我也查了 YD117的桨和V977 基本一样 有人买过测试吗? 用过的说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查了 YD117的桨和V977 基本一样 有人买过测试吗? 用过的说下怎么样

材质是911桨的材质,比较韧,不像原装桨那么脆,原装是一砍一道裂口,这个桨一砍只是像911那种一个凸起口,磨一下又复原了。。。。装上去稍微改一下就能装,各种3D都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材质是911桨的材质,比较韧,不像原装桨那么脆,原装是一砍一道裂口,这个桨一砍只是像911那种一个凸起口 ...

多谢 多谢  头罩有通用的吗?

网友C:
楼主,yd117的浆需要改一下才能装?怎么改?怎么磨

网友:
太便宜le,买了一堆给scp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手里面已经有大桨进行测试了吗?和977的大桨尺寸差距大吗,要如何改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 多谢  头罩有通用的吗?

不知道,所以我也在问,希望有人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yd117的浆需要改一下才能装?怎么改?怎么磨

大桨衔接桨夹的部分有点厚,要用小刀把那部分削薄一点,两片大桨厚度要一致这样就完全通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手里面已经有大桨进行测试了吗?和977的大桨尺寸差距大吗,要如何改可以用

是的,我买了一大堆。大桨衔接桨夹的部分有点厚,要用小刀把那部分削薄一点,两片大桨厚度要一致这样就完全通用了!
缺点是精度与否跟自己手艺好坏有直接关系,一般两片大桨磨得一致了一点震动都没有了,又耐炸!

网友:
看标题以为你已经很确定两机的配件通用,结果一看只是大桨试用过。麻烦你全部测试得出结论后再来起这么霸道的标题好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买了一大堆。大桨衔接桨夹的部分有点厚,要用小刀把那部分削薄一点,两片大桨厚度要一致这样就完 ...

这样子我想用砂纸磨到刚好的样子也可以吧,请问桨的长度和宽度有多大差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子我想用砂纸磨到刚好的样子也可以吧,请问桨的长度和宽度有多大差别呢

长宽对比过,基本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宽对比过,基本一致

呵!那得试试了,价格差这么大

网友:
支持这类好贴,让暴利见鬼去吧哈哈。

网友:
头罩买个试试不就好了

网友E:
看了帖子买了头罩和桨,头罩孔位不一样,重新开孔能用

桨叶和桨夹结合部位是比977原装厚一点,但是能装上,并不费劲,只是装上后飞机抖,起飞时上下抖,明显看到尾翼支架不断磕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帖子买了头罩和桨,头罩孔位不一样,重新开孔能用

桨叶和桨夹结合部位是比977原装厚一点,但是能装 ...

原来头罩不太通用啊。
桨的话削一下,两头对齐完美无振动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来头罩不太通用啊。
桨的话削一下,两头对齐完美无振动呢

没明白怎么个削发,兄弟指点一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明白怎么个削发,兄弟指点一下,多谢!

用文具刀把大桨连接桨夹那个圆圆的上半部分削掉,削平,厚度和原装的对比一下,差不多厚就行。
最重要的是要削成一个平面,一对大桨要削得一致才完美无振动,不然会有大大小小的震动。
削废掉几个大桨练练手,削多了就有经验了,反正也不贵。

网友F:
mini cp我已经试过了,大桨没问题,不过我买的2元一片,1对大桨要4元,还有头罩,脚架,主轴,大齿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mini cp我已经试过了,大桨没问题,不过我买的2元一片,1对大桨要4元,还有头罩,脚架,主轴,大齿都可以用 ...

对了,还有尾桨也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文具刀把大桨连接桨夹那个圆圆的上半部分削掉,削平,厚度和原装的对比一下,差不多厚就行。
最重要的 ...

明白啦,多谢!

网友G:
YD117大桨yu977大将比较;977重4克,雅得1173.6克,雅得117大桨比977的薄、软,暴力3D直接摆尾严重,在3D的时候由于正负螺距的***切换,117的大桨太软导致的桨面扭曲,是直机的原因,考虑不飞3D的话117的大桨还是将就可以用的

网友:
CP又有新血更换。

网友(2014-08-25):
引用 网友G:
YD117大桨yu977大将比较;977重4克,雅得1173.6克,雅得117大桨比977的薄、软,暴力3D直接摆尾严重,在3D的 ...

我的977大浆只有3.86克

网友H:
美嘉欣f48的大桨我用了比117的好, 117的升力比原厂的差

楼主:
引用 网友H:
美嘉欣f48的大桨我用了比117的好, 117的升力比原厂的差

我看了一下,4块钱,也特便宜~!不知道要不要打磨呢?

网友:
F48的不用磨, 有人说要加垫片, 我没加, 不过没试过3D, f48的特耐炸

楼主:
桨头的位置会不会太薄了?我用117的可以3d

网友I:
十字盘不耐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十字盘不耐炸啊

不知道117的十字盘上部分可以通用不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知道117的十字盘上部分可以通用不

我买了两个在路上  待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买了两个在路上  待测试

求测试反馈!

网友:
看起来不错,有空去试试。。

网友:
昨天下了一堆脚架,机壳给mini 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