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凤凰5.0.r多人联机无法加入问题,见截图!

楼主(2014-07-27):
一联机就会出现如下对话框,请前辈们指导!谢谢

楼主:
请求帮助,顶一下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我也是这样  最开始的时候系统设置里面 downloads不能联网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要是用路由的话,按屏幕意思就是让你设置端口转发。其他情况就不清楚了。

网友(2014-08-27):
网络不好,尽量先试试china和asi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