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 翻跟斗

楼主(2014-07-27):
最近入手了一只02S,翻跟斗有点小疑问,问问朋友们。我现在模拟器里玩亚拓的那个600感觉很爽,翻来翻去整个随便玩,但是一上02S真机,就感觉动力明显不够啊。翻跟斗的时候那个过程是在是比模拟器里长好多倍。那个圈圈也大老多。不知道02s是不是就是这样啊?我集体螺距已经设置到60了,虽然飞航线的时候已经足够给力(基本油门中位即可),但是一切3D翻跟斗,那个圈圈大的,好几次都飞跑了。

那02S的最大螺距设置为多少合适呢?目前我的设定为:

集体螺距 -60% +60%
螺距曲线 -100% 0 +100%
油门曲线 100 80 100

还望前辈赐教啊!

网友:
  坐上了沙发心不安 丈二摸不着了   02s 啥东东 依葫芦画瓢该是小直没错吧?啥建议也给不了,借光贵宝地虚心求教啦

网友:
油门保持100不动(3d模式)
螺距-60~0~60(3d1) -70~0~70
因为我的是2622 wk版的接收机 给的感度是5 10 15(刷过的d10)
建议有需要感觉上2s 会舒服很多

网友:
螺距曲线设置太大了,舵机被干涉了

网友A:
V120D02S 1S电池动力是弱,
通过手法上可以弥补一些:
翻的时候先猛推一点油门,打大舵翻,快要翻过来前,就要赶紧猛拉油门。 这样翻的时候就可以不用跑大圈了。
你在摸拟器上练的话,最好找最小的机机来练习。就可以找到02S翻的手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120D02S 1S电池动力是弱,
通过手法上可以弥补一些:
翻的时候先猛推一点油门,打大舵翻,快要翻过来前 ...

谢谢朋友,你说快翻过来的时候要拉油门,那是在拉完负螺距之后了对吗?
模拟器模型的选择是个好建议!我试试!

网友:
拿着02S当模拟器用  还不敢翻的飘过

网友:
大笨象会跳舞,马骝仔会上树,长颈鹿会翻筋斗。。。。。。

网友:
02S原厂那点动力怎么能拿来和600比呢…你说450的那还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楼主集体螺距60大了,你飞航线是油门中立点的话,当然给力,因为螺距小,阻力小

你拉到最大螺距,阻力太大了,掉转了,所以才显得动力不足

其实小机高转速小螺距,比低转速高螺距要显得给力得多

所以我觉得02S 40以内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你说快翻过来的时候要拉油门,那是在拉完负螺距之后了对吗?
模拟器模型的选择是个好建议!我 ...

是的,从正翻成倒飞的时候,螺距从正拉到负要快。

网友:
油门用直线 不要曲线,02动力本身就弱,曲线翻的话,掉高更严重

楼主:
嘿嘿

我还以为02S比SCP猛很多呢,不过实际飞起来感觉还是SCP更加灵活一些。02S好像有点过稳了,不知道有什么可以调节的可以和SCP一样?

网友B:
接收機機頭第一粒降低感到,第二粒增加斜盤舵機速度,調節到自己認為合適即可,會很剌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機機頭第一粒降低感到,第二粒增加斜盤舵機速度,調節到自己認為合適即可,會很剌激的

笑那么贼,是不是等着看炸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笑那么贼,是不是等着看炸鸡

絕對不是這意思,調置適合自己的手感嘛,炸不炸就看你的手法和腦袋了

网友C:
改天拍一下我翻02s的视频你看看是不是和你的感觉一样,我觉得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天拍一下我翻02s的视频你看看是不是和你的感觉一样,我觉得还行

请教一下您的螺距设定是多少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您的螺距设定是多少啊?

说实话,我飞了一年半了,什么是中联,螺距我都不知道,

请问一下是什么中联和主轴有什么区别?螺距是什么?陀螺仪又是什么?感动又是什么?

谁给我好好讲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我飞了一年半了,什么是中联,螺距我都不知道,

请问一下是什么中联和主轴有什么区别?螺距是 ...

哼哼 大忽悠

网友C:
我 真的不知道什么是中联,是主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 真的不知道什么是中联,是主轴吗?

这个我也不懂,但是你02s螺距曲线怎么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