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嘉欣F48严重向左侧飞

楼主(2014-07-27):
美嘉欣F48严重向左侧飞

玩了两天,今晚突然出问题
严重向左侧飞

经仔细观察

左右平移的动作和行程都是没问题的。只是改变的量太大,不知这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
图看不懂,上视频

网友:
我也有一个,看看十字盘和倾斜盘是不是脱开了

网友:
拔下来,多拧一圈。

楼主:
http://www.tudou.com/v/twgdwJCAIDg/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编辑了一段不正常情况时的视频,麻烦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
上面是脱开的

这是压紧了

看网上其他人类似帖子,发现这个有些松脱。
也不知是不是 应该把它们压紧一些。

楼主:
屋漏偏逢连夜雨,尾电机又烧了

网友:
换飞机吧

网友:
模拟器好飞,还不容易坏

楼主:
这飞机才入手4天啊,刚又淘宝了一百元的零件

网友:
倾斜盘脱开,飞机现象是像醉汉一样来回画圆,不稳定,不会单独向一个方向飞行,估计不是全部有缝隙,只是一侧有问题,扣紧了还会裂开,再出现裂开,就调整舵机摇臂拉杆凑合着飞,实在不能用了就换个

网友:
用胶把十字盘粘死

楼主:
感谢指点,已买了倾斜盘这个配件,在路上了。
现在这个我来粘下试试

楼主:
哇哈哈,我的灰机修好啦

之前还特别留心尾桨电机的线头子不要焊反了,留着线头。
结果备件电机一寄来就兴冲冲把线头给焊下来了 ,完了哪根对哪根没拍照。
赌了一把,输了。把热缩管切开剪掉,又重新焊。

呵呵,够折腾的

现在飞机比较稳了,飞完了6块电池,在小房间里基本不是无头苍蝇了。

严重侧左的问题,也不知是怎么搞好的。

唯一可能是在看到接线很乱,重新拨插和整理了连线。
期间可能碰到了水平陀螺给碰还原了。

楼主:
终于搞清楚原因了。
F48内置的陀螺仪歪了,就这么简单。

电路板被双面胶粘住,用扎带固定并粘在另一片双面胶上,最终粘在机头前的空板上。

估计是为了防震的原因,双面胶比较厚,扎带的力又不平衡。
导致时间一长,电路板左边就翘起来了,就不平了。
使陀螺仪误认为要向另一边加力以保持平衡,这样就导致一起飞就向左边严重侧飞。

目前不方便剪扎带重新扎,就把翘起的一角用力按压紧点。
保持各个方向看电路板是水平的,就飞得很平稳了。

这也是我之前整线后意外好了一段时间的原因。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啊!直升机不入手好一点、害人害己啊

网友:
陀螺仪问题

网友:
据说这个设计缺陷

网友:
楼主我买的yd-117和你一样。我的是十字盘和倾斜盘脱开了。哈哈

楼主:
我拿502胶水粘上了,目前一直正常。
但也买了配件以防万一。

网友A(2014-11-07):
双11去买一架。先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11去买一架。先来看看!

如果有心入模,建议还是买6通道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心入模,建议还是买6通道的吧

到目前为止,只飞过共轴双桨。在模拟器上飞过单桨,但觉得很难飞。加上F48介绍说有“慢、中、高速三档飞行动态模式”,所以想先买个F48来练练手,等熟练了再买个450级的来飞。而且F48在双11打折销售只有199元!

网友:
双11买了一个,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有心入模,建议还是买6通道的吧

问题还有,起飞时尾桨有时不转,起飞时在地面上直打转!但不是每次都这样
已寄回去换机了,看来美嘉欣的质量不怎么样!
再问楼主一个问题:这飞机用遥控器对码后是不是有抖舵现象?不加油门就有轻微的“嗤嗤”舵机声音及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还有,起飞时尾桨有时不转,起飞时在地面上直打转!但不是每次都这样
已寄回去换机了,看来美嘉欣 ...

是的,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一模一样的问题

那抖舵算不算正常呢?影响正常飞行吗?
我的原来的共轴双桨没有抖舵现象的!

楼主:
地面打转频率不高,但我确定经历过

几种方法尝试解决:
1,重新拨插一次电池让主板重启,此问题可能会消失
2,可能是油门推得太急了,缓慢的加油门试试
3,尾舵机可能要坏了
4,尾桨与电机轴的固定可能太松了,加一点点502胶水,把它粘牢

网友:
1. 换过电池了,也一样!
2. 油门推得不急也一样,
3. 基本上就是这个问题了
4. 尾桨与电机轴不松,我摸过。

已经寄回去换一台了,但愿不会再出问题?

楼主:
哦,想起来了,遇到过一次无法起飞在地面自旋。
返厂了,看不出来是不是换过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