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坑,刚入手的虎王,老手们多多指教

楼主(2014-07-27):
   小弟从1:5汽油车模型跳入履带模型(大模型很多麻烦呀……),感觉履带模型才是我的最爱,最近从歆桂模型入手了个HL虎王亨舍尔,老实说老板很好,也跟模友们分享下。

楼主:
有福建泉州或者厦门的摸友,欢迎一起出来溜溜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虎王不错,什么时候出二手呀?

刚入手,爱不释手。

网友B:
楼主会花心的。

网友C:
虎王果然还是亨舍尔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会花心的。

别说我卖国贼呀,可能让我动摇的就是田家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虎王果然还是亨舍尔好看!

虎一之所以好看,除了在战场上的战绩外,就是棱角外形了。坦克有棱角好看点。

网友D:
全金属的负重轮+履带+前后导轮+钢波箱的话。楼主要考虑的就是坦克底盘能不能承受这重量了。我的虎王现在就是要考虑加固底盘了。以不至于行驶的时候两边重 中间软而断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全金属的负重轮+履带+前后导轮+钢波箱的话。楼主要考虑的就是坦克底盘能不能承受这重量了。我的虎王现在就 ...

断裂还是不至于吧,但是变形应该是肯定的,这样会影响坦克行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断裂还是不至于吧,但是变形应该是肯定的,这样会影响坦克行走。

大伙说得很对,我现在就偶尔玩玩,比较少跑野,我也有认识下机械厂的朋友,实在坏到不行了,在做个金属的。不过动力得升级了。我想请教下,坦克一般做什么动作比较容易断裂,信地转还是在野外高速行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金属的负重轮+履带+前后导轮+钢波箱的话。楼主要考虑的就是坦克底盘能不能承受这重量了。我的虎王现在就 ...

我觉得这个虎王的原厂塑料应该不会那么脆吧。不过大哥的意见很对,我得注意下底盘

楼主:
全金属的行走起来声音确实很销魂,不过有利有弊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金属的行走起来声音确实很销魂,不过有利有弊呀

野外高速转弯以及信地回转是最考验底盘的,会不会卡齿或者掉带就是这个时候,特别是在泥沙地面或者是湿地。如果这些时候都能经受得住,那底盘就很好了。

网友:
欢迎入坑

网友:
要是换全金属底盘你的动力系统  就得全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伙说得很对,我现在就偶尔玩玩,比较少跑野,我也有认识下机械厂的朋友,实在坏到不行了,在做个金属的 ...

底盘比较容易断裂的原因还是在于越野,因为两边负重轮的上下高度不一,扭动底盘中部频繁。如果不加固底盘中间的强度 很容易在越野的时候因为两边负重轮的上下扭动 让中间变形甚至扭出裂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