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的地面站

楼主(2014-07-27):
到现在也没有iPhone的版本?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有英文越狱版

网友A:
是因为苹果APP平台不接受有GPS控制功能的软件,所以由于权限问题目前苹果手机上不能使用完整版的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苹果APP平台不接受有GPS控制功能的软件,所以由于权限问题目前苹果手机上不能使用完整版的地面 ...

谢谢大家的解释。了解了。

网友:
买个安卓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