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对信号有无影响

楼主(2014-07-27):
如题,在航模中现在很多方面都会用到碳纤,想知道碳纤对5.8G图传信号和2.4G的遥控信号有无影响?

网友:
完全没有影响吧!

网友:
这个必须有

楼主:
影响很大?比较图传达室可以到1KM,用碳纤后会变500M?

网友:
碳纤是良导体,肯定会有影响,你可以想象成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影响很大?比较图传达室可以到1KM,用碳纤后会变500M?

玩船的应该都知道,碳纤对信号有影响,不过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网友:
跟金属差不多吧

网友:
肯定有,我们雷达的天线就有碳纤维版的。

网友A:
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之间不能有碳纤维的遮挡,碳纤是导体,对信号的阻挡跟金属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之间不能有碳纤维的遮挡,碳纤是导体,对信号的阻挡跟金属一样。

请问碳纤接不接地线,会影响对电磁干扰的屏蔽吗?

网友B:
碳纤维吸波性能比金属还强,用在隐形战机上的。
真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热衷于用碳纤维部件做遥控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碳纤维吸波性能比金属还强,用在隐形战机上的。
真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热衷于用碳纤维部件做遥控器。

因为重量轻硬度足,而且天线能放在盒子外面,最重要的是,碳纤板好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因为重量轻硬度足,而且天线能放在盒子外面,最重要的是,碳纤板好看~

虽然天线露在外面,但是原本可利用的反射波都被吸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虽然天线露在外面,但是原本可利用的反射波都被吸收了

你忽略重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忽略重点了~

是的

网友:
应该是影像的,碳纤维是导体,肯定有屏蔽作用。

网友:
影响很大的,但是天线伸出机体并且安放合理的话效果不会特别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