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2205 朗宇2206

楼主(2014-07-27):
9MM EPP 小机,银燕2205 KV 1600 8040 好盈 20A 双天 3S 400,起飞重量260克左右,连续吊机20秒就不行了
油门行程已经设置过,其他该没有问题。
以前飞这个级别也飞过,很有力。
现在请教下,换朗宇2206 其他不变是不是会好点,还是2208 3S 800

网友A:
2208会不会重了些吧

网友B:
你是不是都用的9g舵机?感觉电机KV值有点高,也可能电机已经被烫坏了,我的9mmepp3d机用的翱翔2205 1400kv配1047 2s锂电半油门就能吊机但是时间久了电机非常烫

楼主:
估计电机力量小了,起飞260克的飞机,一上去就吊机,连续20秒左右,就下来了,3分钟电池,3.9V,想试试2206

网友C:
我也是新手 我是换的电机 银燕2205 KV1600 电机不行我和你一样 我一开始用的银燕2205 9050浆 后来在本地模友前辈那里 买了个2204 KV1960 的电机 用8043的浆 拉力 比银燕2205强很多
我飞9MM 8MM的 都用这个电机 3S电池可以飞的很暴力 2S 3S吊机都很好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