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通电,接收机正常,但是K8就一直闪,怎么回事?

楼主(2014-07-27):
以前用D10,刚刚换了T8FG,奇怪的是K8死活闪啊闪,舵机插到接收机上能正常工作,但是插到陀螺仪上就不动,好像陀螺仪通不过自检,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把K8在安装模式装一边,记得在开始安装里点击创建新设置

可否详细说一下?

网友:
什么接收?v8里面工作模式没选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像W99 兄说的那样,接收模式可能没改,不知你用的是啥接收,如果接线是Sbus的话,那就在设置“接收 ...

多谢!找你说的已经解决了!就是接收机设置成SB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