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XD电调怎样回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4-07-27):
请教各位高手 XXD电调用遥控器怎样回复出厂设置

网友A:
如果是好赢程序的话可以参考好赢天行者的说明书,油门最高上电,然后等到一长两短的音把油门打下来就行了,大概从上电到这三十多秒的样子。
如果不是好赢程序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好赢程序的话可以参考好赢天行者的说明书,油门最高上电,然后等到一长两短的音把油门打下来就行了, ...

谢谢啦 我试试

楼主:
谢谢啦 今天试了不行 这个电调还堵转 算了换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 今天试了不行 这个电调还堵转 算了换一个

如果是用的好赢的程序的话,是可以调整进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