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 故障求助

楼主(2014-07-27):
977上电以后,电调 滴滴答上电音,一推油门大桨转一下,立刻停止了,过大概几秒又出电调上电音滴滴答,如果此时油门没在0的话,再怎么推油门也没反应。如果油门在0,等上电音响完再推油门大桨又动一下就停了,如此反复几次,偶尔一次推油门比较大的时候大桨才能正常启动,请问谁知道怎么解决? 电池电压4.1V  3.8V等情况下,都会如此,应该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A:
是電池問題,那粒電池報廢了,換另一粒試一下馬上沒問題,之前我試過兩次都是這樣

网友B:
检查线路是不是虚连啥的 插头什么的都好好看看

网友:
2楼有道理,电池用完后就是这个样子,楼主测量电池的时候空载电压正常,并不代表电池就正常,最好换个好电池试下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各位,但是不是次次都不能启动,偶尔能启动,启动后正常飞行。电池也没有怀孕

网友:
如果是这样,先往小问题方向去考虑,插头接触是不是可靠,到主板去的线连接可靠性检查,看运气了

网友C:
这个我遇到过几次,我不理它,拔开电池连线再接上,一般就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電池問題,那粒電池報廢了,換另一粒試一下馬上沒問題,之前我試過兩次都是這樣

这个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绝对跟电池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线路是不是虚连啥的 插头什么的都好好看看

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各位,但是不是次次都不能启动,偶尔能启动,启动后正常飞行。电池也没有怀孕

跟电池没有关系,检查线路,插头松垮,脱焊,这个问题我第一台977的一样,想根本解决,只有换电调
想省米,就把电调电源线焊下来更换新的,再把电调信号输出的三根线拆开夹紧,酒精伺候,试试吧
这样可以改善电池在满电或者4.04v以上也不能启动的严重情况,想与现在新版的977比低压启动,那就更换电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遇到过几次,我不理它,拔开电池连线再接上,一般就能解决了。

这样好景不长,直到即使电池满电,启动起来的几率也会越来越低为止,怎么解决看上面的回帖吧

网友:
插头接触不良,检查电池插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