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miniapm求救!

楼主(2014-07-27):
新买的miniapm,用usb连接正常,但通过电源模块供电,数传连接后,提示failsafe,测得遥控器端的电压是4.33V,电源模块输出电压测得是5.27v,内部JP2跳线没有作短接。是还有其他什么地方需要设置吗?

网友A:
failsafe的原因有很多,你确定是电压吗?

网友B:
短接内部的二极管,那个东西电压降太大了,可能是元件型号选择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ilsafe的原因有很多,你确定是电压吗?

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电压的问题,用usb的时候测到接收器上电压有5.2v,之前看到有帖子说APM电压低于4.35时会报警,所以就量了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内部的二极管,那个东西电压降太大了,可能是元件型号选择出错

请问下具体是哪个二极管,能不能给个图片,还有用什么型号,直接短接的话,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不着 花费 冤枉钱。。

你找个 会焊接 无线电的,把 BEC3A 电源模块

就是说直接从电源模块给其他设备供电,这个我自己可以搞定。晚点回去试试看,谢谢了

网友D:
看你的布置问题应该就出在图传上,图传要单独用一个电源模块供电,耗电量大,然后你进地面站软件的设置页面,里面有个FAILSAFE,打开看看是什么导致FAILSAFE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布置问题应该就出在图传上,图传要单独用一个电源模块供电,耗电量大,然后你进地面站软件的设置页面 ...

去掉图传的供电还是这样,你说的那个FAILSAFE找不到啊,只找到一个failsafe的设置选项,看不到什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电压的问题,用usb的时候测到接收器上电压有5.2v,之前看到有帖子说APM电压低于4.35时会 ...

楼上的apm中文版调参是在哪下的?

网友:
看一下Log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apm中文版调参是在哪下的?

在APM中文网下的

楼主:
新手额,软件还不太会用,想看log还不知道怎么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新手额,软件还不太会用,想看log还不知道怎么看

用数据线连USB,在Terminal菜单选择APM然后连接,提示Opened Port以后点击Log Download,全部导出来以后在主界面左下方显示框里选择Data Flash Log选项卡然后选择Log Analysis,打开对应的记录数据可以看到自检提示。选择Review Log可以看到各个曲线,能够看到Failsafe的时机和原因。

网友G:
买的旧的吧。我买的旧的跟本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数据线连USB,在Terminal菜单选择APM然后连接,提示Opened Port以后点击Log Download,全部导出来以后 ...

谢谢指教,今天把log下下来了,但是看不懂,还得在找找log的教程看看。我把之前的log都清了,重新上电,还是failsafe,不解锁的话没有log文件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的旧的吧。我买的旧的跟本不能用

我买的是新的啊,除了链接数传,提示failsafe,其他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新的啊,除了链接数传,提示failsafe,其他没发现什么问题。

在FULL LIST下看全部的参数  带FS开头的都看一下。 到手先按泡泡老师视频清除所有设置。然后初始化。
看情况似乎是设置了GPS的FS保护。 你在详细参数里看一下。

网友H:
这现象跟我一样,测量二级体前端电压正常,到了后端剩下4.3V
我更换掉二极管后就正常了
由于我是电调供电所以可以懒惰只换掉一棵,也比较好换
料号:MBR120VLSFT1G
可以自己试着换看看

这是旧图不要看晶片号:延伸JP2下来就是二级体地方
正面也有一颗那颗比较难换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现象跟我一样,测量二级体前端电压正常,到了后端剩下4.3V
我更换掉二极管后就正常了
由于我是电调供电 ...

谢谢指点,前几天太忙了,都没顾上,今天拆开了,前面找到一颗晶片号是SL的,是不是也要换成一样的料号?

网友H:
料号:MBR120VLSFT1G
我是用这个可以多买几颗
不能焊接加温太久会损坏二级体,所以多买几颗预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料号:MBR120VLSFT1G
我是用这个可以多买几颗
不能焊接加温太久会损坏二级体,所以多买几颗预备

偶然发现了miniapm的设计者的帖子,发现SL的二极管在他的照片上是空着的,不知道拆了后,使用时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也在关注mini版。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关注中。

楼主:
等零件的时候,手贱想把SL和E3对调试试,焊完试机,没装外壳,直接插供电模块,结果插到GPS接口了,这下玩完了,usb也连不上APM了, no zuo no die啊  T_T ,重新买了一个,这次的看了一下,两个二极管都是SL的丝印,433连接也没有FAIL SAFE出现了。不过这次买的没有罗盘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零件的时候,手贱想把SL和E3对调试试,焊完试机,没装外壳,直接插供电模块,结果插到GPS接口了,这下玩 ...

新版的把输出端的电压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2014-12-09):
引用 楼主:
等零件的时候,手贱想把SL和E3对调试试,焊完试机,没装外壳,直接插供电模块,结果插到GPS接口了,这下玩 ...

是否可以明确说一下新版是不是电压问题解决,你是在哪家买的,我好对着买,免得买到老版,PM个地址,谢谢

网友(2015-05-12):
楼主这个飞控用上了吗?稳定度如何,是否有干扰等其他问题?我也想入手一个mini a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