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筹备中有很多问题不清楚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4-07-27):
之前玩过固定翼,偶然的机会看到几个哥们在东区郑州之林测试八轴的大家伙,看到稳定的飞行姿态和蜂群般的声音心里顿时被打动了,一问价格10来万,这东西怎么可能比我的卡罗拉还贵,论坛上一顿乱翻(以前的号竟然长时间不登陆被踢了),好吧你没确我(那几个哥们买来竟然不考虑商业用途仅仅只是自己玩玩)。
土豪版的肯定玩不起,翻了两星期论坛心里大概有个数了,但是很多东西还是搞不明白还不如边实际边学习,既然学习机就想配个既研究核心设备又炸坏不心疼的机子,练好了以后升级练不好了卖破烂折损低,高手们看看我的配置有没有问题。

机架  平民版f450 (想过s500好是好但是快能买3个450了与装机初衷不符)
电机  xxd2212 kv1000 (930和1000区别大不大,据说kv值低的更适合四轴)
电调  xxd30A (也想要铂金但与装机初衷不符,回来刷个那个叫什么的固件是不是会好点,发热量效率什么的会不会有改善,刷过固件的摩友指点下)
飞控  apm (这是主要学习的东西要上个档次,用哪个版本没有概念,除了OSD接线方式不同有什么性能上的大区别)
gps   6m 就是等的时间长点 一句老话怎么说的如果时间能换钱那我比扎克伯格富有多了
数传  3dr数传模块(模块上带铁盖子的和不带铁盖子的价格相差一个xxd电机有什么区别 433 915有什么区别)
电池  3s 30c 5200 (这样的配置能飞多久,受电池重量的影响会不会和4200的飞行时间差不多)
遥控器 d10 固定翼时买的天6a还是那种长长的天线,看过摩友的教程可以换2.4g加个apm神器但细算下划不来,反正以后要往三轴航拍上走不折腾了就留着他航拍控制摄像机吧。

这样应该可以新手起步小飞飞小炸炸了吧

-----------------------------------------
虽说航拍是以后的事我还是有些东西实在搞不清楚,那个云台为什么那么贵,不就装块控制板几个破电机么一套轻架子么大几千,我实在搞不懂里面的玄机,有心自己装个就用以前剩下的轻木再去楼下收破烂哪里“要”几块硬盘,拆下电机往上一兑。
航拍摄像机虽说山狗的1080p清晰度不错,帧率也能达到60帧但广角的鱼眼镜头是个硬伤自己看看也就行了拿不出手,就是后期矫正出来的效果也不如人意,后面的小屏幕有个毛用多加点分量罢了,我觉得摄像机如果仅仅是拍个航拍视频后期pm时候不用慢镜头,只要能1080p达到30帧的帧率就行了人眼是分辨不出来的,这样我们的选择就有很多了,去搜网路监控板机1080p960p的一大堆,动态视频上ti365方案的要强过海思方案的,想用osd直接从板机上取出视频再配个大功率wifi模块天线,地面搞个平板天线还要毛图传,视频质量肯定要好过av端子的视频质量。这些纯属个人愚见望高手指点。

网友:
强烈支持华丽的分割线之后的观点!有机会我也实践一下!

网友A:
我的配置:
机架  平民版f450 ,几天后换54元的异形,又几天后换自制的木架,现用第二套木架
电机  xxd2212 kv1000 (二手),坑爹的二手,现在换了6个轴承。
电调  xxd30A (二手),用了一段时间,然后刷了,没感觉,个人认为不刷简单一点。
飞控  apm 2.8都说2.8不是正宗的,其实2.8的好处是谁用谁知道
gps   6m 还是廉价版,60多,gps模块。
数传  45一套的,简单够用。论坛有帖子介绍,加30元有蓝牙哦
图传 5.8G 400mW  无品牌 260元。
摄像机 流行的行车记录仪    248元。
电压电流模块  38元
osd  90元
电池  3s 30c 2200 与450电直共用,配合木架8-10分钟。
遥控器 天7,便宜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配置:
机架  平民版f450 ,几天后换54元的异形,又几天后换自制的木架,现用第二套木架{:1_6 ...

高富帅玩他们的,我们就玩我们的,一样是玩开心就好

网友B:
相信我,千万别买F450,电池容量大了  没地方放,我现在重心都不好调节,换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信我,千万别买F450,电池容量大了  没地方放,我现在重心都不好调节,换机架!

如果用2200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2200的应该没问题吧

如果是2200的电池那没问题,中间可以塞进去,我5100的电池,现在愁的没地方放。

网友C:
楼主翻了两星期都还没搞清楚云台怎么控制,还说用WIFI做图传。。。多看看论坛了。。。基本的东西都没弄清楚没啥好讨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翻了两星期都还没搞清楚云台怎么控制,还说用WIFI做图传。。。多看看论坛了。。。基本的东西都没弄清楚 ...

wifi怎么不能图传,在矿山上做的网络监控工程1km没压力的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相信我,千万别买F450,电池容量大了  没地方放,我现在重心都不好调节,换机架!

底板下面放5200或者更大的容量的都行的,我一直这么放的,重心更稳了

网友:
我说的是最下面的PCB板下面绑电池挺好的

网友:
我自组的电芯用很宽的那种在用,用那种带毛的和带钩的还有魔术绑带,纹丝不动。

网友:
我是这样的

网友:
第一次发图,不连贯,请见谅

网友D:
原来买的是F450脚架,调参摔断了一个,干脆剪掉变成这样觉得更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买的是F450脚架,调参摔断了一个,干脆剪掉变成这样觉得更稳定了

能飞多久,自组电池有教程么

网友:
3000MAH定点悬停测试10分钟到3.7V报警,自重含电池1300G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底板下面放5200或者更大的容量的都行的,我一直这么放的,重心更稳了

我用的是这种脚架,所以你懂得,电池底下也很难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这种脚架,所以你懂得,电池底下也很难挂

我以前脚架也是这样的,电池还是放底下的,摔断了才改了下。

网友:
中间那长方形空间放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wifi怎么不能图传,在矿山上做的网络监控工程1km没压力的说

你控用2.4G,图传也用2.4G。。。。不干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控用2.4G,图传也用2.4G。。。。不干扰么?

我用2.4g无线鼠标,2.4g键盘,2.4g无线耳机,2.4无线路由都在一起放在没发现谁干扰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2.4g无线鼠标,2.4g键盘,2.4g无线耳机,2.4无线路由都在一起放在没发现谁干扰谁

呵呵,那你就自己试试

网友:
看了好几个说续航短的问题,最后推测出都是电机机和桨没配好,要换
还好,大都是土豪,哎~要是穷人就蛋疼了

网友E:
你那个板机得拍摄质量怎么样给个图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