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玩V922

楼主(2014-07-27):
首先表明我是入魔新手,尽管年纪不小了刚入手V922,一上来免不了各种炸,尽管事先有心理准备,但还是心凉半截。炸出的各种问题有:
1,外壳太软太软,纸一样薄,稍用力能弄出折子,因为起落架脱落(这个问题下面说)还扯坏一点,无奈只能用透明胶把底部卡扣部分加固。为什么不能做的像V911一样?这点是倒退。
2,尾电机连线事先吸取前辈的教训,试飞之前先用棉线捆扎妥当,但尾管竟然一拔就出来,这样太水了,幸好之前注意到了,也做了稳妥的加固。
3,起落架跟电池在一起,炸机很容易脱落,明明电池惯性很大,却只用插接和主机架链接,这点设计的极其不好,多用两个小螺丝能有多大重量?我的对策还是用棉线绑扎,看来很有效。
4,电池容易甩出,这点我还没有找到良策,用了带插头的电池为什么不设计的类似V911那样?却锒铛根线在外面,也没少重量。
5,主桨不是很有韧性的材料,脆了点,容易崩,第一天就炸断一个。桨叶边缘也太过锋利。
6,主齿轮没螺丝定位,炸机会移位造成严重振动。
7,飞行噪音太大,室内飞行有点扰民。
8,300mah的电池续航时间还是少了点。
9,工艺质检马虎,到手发现主电机固定螺丝都是松的,两个齿轮啮合松松垮垮。
先罗嗦这么多。
V922面世两年了,伟力似乎不打算做什么改进,只是一味推新机型。

玩机2月盘点:
炸机损失:尾电机1个,尾垂1个,尾管3根,尾桨3个,大浆1对,主轴1根,起落架断(修补在用),水平拉杆弯曲(敲直继续用),头罩支架断2根(修补在用),头罩多处破裂(修补在用),目前在用的大浆也是伤痕累累了。炸机都在草地上。

找到一种防止斜盘轴承脱出的好办法,我是把很薄的3M双面胶夹在轴承座之间,然后把上下露出来的双面胶修理干净,这样轴承跟座之间的阻力变得很大,轻易不会脱出。

增大尾桨的确是解决锁尾的好办法,使用了自己改造后的尾桨之后,经过几天试飞,没有出现甩尾现象,非常满意。如果不想自己改造原装尾桨,可以订购1mm轴径的716/720电机配套F47尾桨。如果不换电机直接使用F47桨的话,可以用一个细针在尾桨轴孔内穿2~3道棉线,就可以比较紧的套到0.8mm的轴上。V922锁尾问题在自己控机水平提升之后就显现出来,不仅仅是甩尾,甚至是疯狂打转,非常郁闷的事情。

到今天为止,更换的部件共计:尾电机1个,尾垂1个,尾管4根,尾桨3个,大浆2对,主轴3根,起落架1个,主机架1个,头罩1个,连杆2个,拉杆2个,大齿1个,舵机1个。
累计购买的修理或升级的零件花费大约也有600多了。5个500mah的电池120元。飞机在我的精心照料下性能依旧很好。
技术从一开始控机不超过10秒,到目前航线圆周翻滚等(倒飞控机还不行),正飞已经很熟练自如。
新宠V977今天到了,V922可以暂告段落。
10月6日。

V922也在改进。最近收到的主机架有2处明显的变化,如图所示:

玩了一段时间的V977,不得不说V922的手感占了上风,加上v922本身的一些问题被一一化解,是时候重拾旧爱了。新近入手了HCP100作为替换机。2015年2月3日

新入手FS-i6可编程遥控器,学习调整飞机的各种参数。几天用下来感觉原厂控的设定还是很合理的,也比较舒服,虽然FS-i6上可以设定更激烈的模式,但V922动力拖了后腿。
到现在倒飞4面悬停已经没问题,各个方向翻都已熟练,倒飞圆周航线尚可,倒飞的后退航线和刷锅等动作还在摸索中。
狂买了几十个各类替代主电机和尾电机,平均不到2块钱一个,性能一个比一个好,动力虽然还比原装电机差一点,但耐用性不比原厂的差,原装电机太容易坏了,这下电机够飞2年了。爽飞+省钱的时候到了
4月20日

玩到现在已经不算是新手了,看着最初写的东西自己都觉得好笑。4月23日

以前不喜欢直线舵机,现在发现它确实比旋臂舵机耐炸,维修方便,但不省心。旋臂舵机则相反。
时至今日,倒飞状态的后退圆周,尾向内刷锅基本掌握,各种机动也越来越熟练,好有成就感。
7月2日

有刷电机代换经验:市面上能买到的许多N30/40/50碳刷电机都能飞V922,动力甚至不比原厂电机差。挑选关键是首先保证转速够高,3.7v时3万多转的基本都可以,不比过分考虑是否强磁,很多强磁/钕铁磁电机的转速都不够,属于扭力大的那种,不适合做飞机电机。当然,转速高磁力也强的更好了,就像原厂电机一样。N30/40/50使用的区别主要是发热问题:N30最差,飞3D不靠谱,不能连续使用;N40飞3D基本可以,但也不能连续使用;N50大部分可以连续使用(最好也冷却片刻),但是重量最大,飞机稍微欠灵活。原厂电机其实属于特制品,转子是N50的直径N40的长度。适合的电机应该是:转速高,线径粗,匝数少,磁力强。
7月20日

找到一款很好的N50(印字2924)电机,V922的动力提升很大(另有帖子叙述代换过程),12点的钟摆差不多能做了。测试发现电机转子的电感在30uh以下的动力都很好。
新近入手HCP100S,主要是因为诸多零件和V922/HCP100同用,使用成本低。但是不得不说HCP100S不是很成功的产品,转向死区,侧翻半径太大,炸机极容易扫齿等问题都很致命,只剩下动力强劲了,而且太强了。
11月16日

前前后后买了5架这种飞机(V922断供后买的是HCP100),2架正常服役,休闲飞,一架改了无刷更爽,一架拆了当备件了,还有一个主板歇菜了也分解当零件了。实验证明把2924的N50电机改造一下,每相拆掉3~4圈漆包线,动力更强,也就是相当于2920的电机,转子电感量大约为23uh左右,但因为线圈都是打胶的,拆线困难,搞不好鸡飞蛋打。使用这样的电机,尾巴必须要720空心杯了,尾杆最好加斜撑,无敌有刷100小机就成了。当然尾电机和主电机都要直焊。
我的V922的功课至此就差不多结束了。
2016年8月12日

穿上了防水罩

穿上了防水罩

炸坏的原装机架

炸坏的原装机架

新机架,电机外围多了一道,右上方连接部分加粗很多

新机架,电机外围多了一道,右上方连接部分加粗很多

网友A:
顶一下新人,是有刷的吧

网友:
加油,坚持到底,就是爽飞,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新人,是有刷的吧

谢谢!是有刷的。

网友:
你对V922要求太高了,以后应该叫你去设计

网友:
922自家没配件了

网友B:
我买了一台还没有飞到2次就半价卖了 不好飞 技术也不行 后来换了别的鸡鸡 太脆了

楼主:
把我的一个回帖转到这里。
今天第一次试飞V922便机毁人伤,主浆打断一根,外壳撕裂,手指被打出血。满以为熟练飞V911了,飞922应该不是太难,结果出乎意料,留空时间没超过10秒。后来有了重大发现:v922的舵机不像911会自动回中,摇杆回中,飞机持续朝原来的方向走,极不适应。既然不回中那么遥控器上的微调还有什么作用?不解!

楼主:
请高手解答:是不是6通或者3D的飞机舵机(除了左右方向舵)都不是自动回中的?
我觉得这是操作上的重大区别,翻遍帖子似乎无人谈到这点。
熟悉了这点,今天找到一些感觉了,滞空时间大大延长,差不多有一分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高手解答:是不是6通或者3D的飞机舵机(除了左右方向舵)都不是自动回中的?
我觉得这是操作上的重大区 ...

6轴模式下,十字盘会自动回中,对于新手来说比较好操作
3轴模式下,也就是3D模式,十字盘是不会回中的,因为在玩3D的时候一般动作都比较大,需要自己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6轴模式下,十字盘会自动回中,对于新手来说比较好操作
3轴模式下,也就是3D模式,十字盘是不会回中的, ...

v922好像只有3D模式,拿在手上试,马达转起来之后十字盘就不回中了。

楼主:
尾连杆炸断了又要修机器了。原以为碳纤维是什么了不起的材料,没想到也是一摔就断。还发现连杆其实是对称的两跟凹条粘合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一台还没有飞到2次就半价卖了 不好飞 技术也不行 后来换了别的鸡鸡 太脆了

我是不打算换了,硬着头皮玩下去,玩到底,炸到底,修到底,折腾到底

楼主:
完成一次大修,更换了尾连杆,利用断的连杆做了额外的加固,迎接更猛烈的炸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高手解答:是不是6通或者3D的飞机舵机(除了左右方向舵)都不是自动回中的?
我觉得这是操作上的重大区 ...

无副翼的JJ都是这样的,都不能回中,需要碎舵来调整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6轴模式下,十字盘会自动回中,对于新手来说比较好操作
3轴模式下,也就是3D模式,十字盘是不会回中的, ...

和6轴\3轴有关系吗,无副翼的都不能回中(这里的回中是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副翼的JJ都是这样的,都不能回中,需要碎舵来调整方向

对,碎舵,打舵之后还要反打一下,量大量小需要拿捏的正好,深有体会。

楼主:
总算把JJ整的比较结实了,炸机之后不必整理电池起落架什么的。V911的200mah的电池也可以用在922上,续航时间短点而已。现在定点盘旋基本可以了,试着自转一下,小范围移动,不做什么动作不会炸机。来张JJ靓照。

尾杆加固很管用

尾杆加固很管用

楼主:
发现原来V911很容易的绕圈飞用922玩起来却很难很难

楼主:
V922机头调转但是飞行方向不变,跟4通太不一样了。

楼主:
发现飞机在起飞过程中在某个转速时有一个共振点,此时机身抖动厉害,噪音最大,随着转速进一步提高,一切又变得平顺起来。另外上电之后自平校准往往失败,现象是电机一转机身就开始歪,有时需要重复上电多次才行,具体什么规律还没找到。

楼主:
今天又试着空翻,一连三次飞机翻身后直接扎到草里,心里好生纳闷,怀疑自己3D开关打的不及时还是油门推的不及时什么的,直到回到家里才发现原来3D模式开关打到了H,自己还按照L模式操作,结果当然是翻身之后加速栽进草里,幸好草皮够厚没有炸坏任何部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又试着空翻,一连三次飞机翻身后直接扎到草里,心里好生纳闷,怀疑自己3D开关打的不及时还是油门推的不 ...

怎么有点看不懂?你飞机是准备倒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有点看不懂?你飞机是准备倒飞么?

是练习倒飞

网友E:
L小舵量,H大舵量,倒飞是在3D模式下,用大舵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L小舵量,H大舵量,倒飞是在3D模式下,用大舵量么?

L是新手模式,H是高手模式,跟舵量没有关系。

楼主:
尾管又炸断了。上次尾管加固后就剩最后一寸是单根结构,结果就专炸那里,真TMD的会挑地方。真是奇怪了,为何栽到密实的草地上却还能折断尾管?而且3次了!不是说922耐炸吗?

楼主:
每次给JJ拍照都是遗照,下次拍肯定不一样了。大桨坏,尾垂断,尾管断,手上没有V922备件了,订购的还不知哪天到货,只好停飞。

网友E:
这价位,可以买977无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价位,可以买977无刷了!

价格还是差不少的,V922卖70多美元,977要110多美元了。

楼主:
备件终于到货,把JJ修好了。这次吸收教训,干脆把尾电机电缆走明线了,尾杆几乎全部双杆支撑(一根管大约0.5克),看今后还会炸坏哪里。

楼主(2014-08-27):
这次修理之后的飞机照片。经过试飞没有问题。

机尾

机尾

楼主:
终于发现,飞机起飞阶段马达加速过程中的振动现象是因为主齿轮没有完全到位,轴向间隙过大所致。

楼主:
消除了共振,起飞稳定多了。今天斗胆试着用H模式倒飞,结果当然是手忙脚乱,飞机在空中挣扎几下即失控坠地,默念的要领根本来不及施展。几番炸机基本无损,只是斜盘轴承脱出几次,小心按回去即可再飞。应该老老实实练习四面悬停才对。

楼主:
新买的500mah电池到了,一看吓一跳,这似乎也太大了吧!一称比原配整整重了6克(原配7克多点)!试用的结果还不错,刚好能勉强塞进飞机电池位,重量没有对飞行造成明显影响,飞行时间延长(没仔细测量),按照商家说法是可以爽飞10分钟。

网友:
MCPX\HP100等小鸡,一样要加固。

楼主:
今天倒霉炸弯了尾电机轴,只好换新。尾电机座也裂了,502加棉线伺候一下接着用。另外发现其实横轴也有点弯曲,但好像影响不大。飞行技术已有长进,圆周会飞了,但不稳定,对头悬停也是。卧室里对尾悬停无悬念。看了不少“前辈”的帖子,觉得V922确实有不少缺点,心思思是否搞个977玩玩。

网友F:
精神可嘉,继续操练,高手成长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精神可嘉,继续操练,高手成长记

谢谢鼓励

楼主:
以前V922玩我的极限,现在我玩它的极限,以前速度快的我心里发慌,现在满油门急拉,它竟然像中枪的鸟。。。

楼主:
今天第一次给飞机换横轴,拿出买来的备件一比傻眼了,整个比原装件小一号,又短又细,样子是那个样子,但不知是哪款机器用的,可恶的马大哈商家,让我花冤枉钱。无奈之下只好拿小榔头把炸弯的横轴敲敲直,发现效果也不错。以后只要炸的不是弯的很厉害就榔头伺候了。

网上查了半天,小一号的连杆可能是V933的。

网友:
这么大的的 刚刚好

楼主:
V922的动力实在是太弱了,斜盘只要不是水平的状态,转速就下降的厉害,也就是说做动作需要动力的时候毫无希望。另外就是大油门时锁尾不好,乱打转,正负螺距时都这样。这两点加在一起使得翻变得很困难,一翻就直线掉高度,推油门救飞机就失控乱转了,真的很无语。

楼主:
直线舵机故障及处理(V922经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247312

楼主:
用手转动旋翼头,一直觉得肉肉的,直到看到大侠们的一些帖子才知道炭杆主轴劈了,一检查果不其然,都劈成几瓣了,但好像不怎么影响飞嘛。

这还是V922的尾巴吗?防炸措施想得脑袋都大

这还是V922的尾巴吗?防炸措施想得脑袋都大

楼主:
换了主轴,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是今天倒飞发现的,倒过来之后油门压到底飞机还是缓缓下降。回家检查发现负螺距确实很小,正螺距特大,看来新主轴要比原来的短。仔细看了一下舵机,发现舵机臂有3个挂孔,于是把连杆都移到最下面的孔。再次测试,正螺距差不多15度,负螺距将近20度,懒得再调拉杆了,大拇指不够长,负螺距大点也许更好,试飞之后再说。

试飞证明还是正负螺距对称的好

楼主:
今天是飞得最爽的一次,因为找到了不花一分钱极大改善锁尾的方法,简单说就是增加尾桨的面积,飞机今天几乎没有出现失控现象,大油门高速无障碍。接下来还要继续挖潜,看增加多少最合适。各种防炸措施都比较到位了,大齿轮不轻易移位,斜盘轴承也不再脱离,尾桨保护的也很好,飞机状态非常好,感觉非常顺手,爽!目前翻身紧接着再翻回去已经容易做了,在练习退飞绕圈和延长倒飞控机的时间。全国好像只有我在玩V922吧

楼主:
增加尾桨面积。原装桨是36mm。

改造后的50mm尾桨,看似天衣无缝

改造后的50mm尾桨,看似天衣无缝

楼主:
用V911尾桨改造成50mm桨,尚未试用。

试过了,一样的好,剩下的V911尾桨可以派用场了。要说工艺和形状,还是V911的好,922的尾桨好丑。

用V911的桨改造

用V911的桨改造

网友G:
真心佩服楼主的恒心和专研精神.我年纪也不小,也是一直在飞922,两架,一红一蓝。还有一架FBL100.感觉FBL100 的质量要好很多。现在还在练习四面悬停!不如楼主进步大!惭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心佩服楼主的恒心和专研精神.我年纪也不小,也是一直在飞922,两架,一红一蓝。还有一架FBL100.感觉FBL100 ...

,我就一架922,要说进步快,可能是舍得摔,修修补补也是乐子。下一步准备入手一架977,反正不搞大机。

网友G:
后来我又入了亚拓150,250 450L和泰世X5,手感各不一样。觉得室内休闲玩玩小鸡,到海滩草原还是大鸡鸡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后来我又入了亚拓150,250 450L和泰世X5,手感各不一样。觉得室内休闲玩玩小鸡,到 ...

很贪心啊,三妻四妾的,玩的过来吗 ,我入魔到现在不过2个911,一个922,不在一个层次啊。

网友:
是呀,就是挺忙的!现在开始多多练习模拟器,争取把倒飞练好!

楼主(2014-09-29):
今天终于把主机架炸坏了,也就是修不起来了,并且还炸坏了连杆。现在渐渐明白了,加固一个地方其实只是转移下次炸坏的地方,尾部加固了,炸机架,斜盘轴承加固了,炸连杆,大齿轮固定了,炸桨夹。当然各种加固可以防止频繁小炸引起的损坏或者松脱,总体是还是值得的。

网友H:
楼主我开始玩yd-117四通无副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开始玩yd-117四通无副翼的。

网上看很不错的JJ

楼主:
这两天V922的动力急剧下降,电池电压还有3.9V飞机就飞不动了,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之后决定换主电机,果然,更换之后飞机恢复了一飞冲天的动力。算下来新机到现在玩了2个多月,每周玩几个小时的量,就算5小时吧,电机总共运行了不过50小时左右就不行了,够短命的。原装电机要30多元一个,舵机更贵(起码也要备一个),养不起了。
另外发现炸机时大桨会砍到尾管,所以尾电机走明线的话,应该走在背向大桨转动的一侧,那种绕在尾管上的方法不可取。

楼主(2014-10-29):
V922的控在电池电压低于5V后(电量显示还有2格)开机会出现白屏,吓了我一跳,换新电池就好了。

楼主:
没事上一张JJ近照

已经面目全非了

已经面目全非了

网友I:
虽说是玩具机,但不炸起码能好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I:
虽说是玩具机,但不炸起码能好好飞

好飞,但是维修量太大,新手玩起来有点累。

网友J:
V922跟驰远的HCP100配件都是通用的,价值100块的炸鸡配件包现在居然只卖60,买一个可以玩很久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5598&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J:
V922跟驰远的HCP100配件都是通用的,价值100块的炸鸡配件包现在居然只卖60,买一个可以玩很久了。http://bb ...

没错。我是准备再买一个HCP100,旧机当备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我是准备再买一个HCP100,旧机当备件了。

现在入刚合适,整机原来388,现在找客服可以改价降到298还包邮。

楼主:
冬天室外不好飞了,用V922室内练习精细动作特别合适,相比V977来说,922不容易打坏家什,也不容易被物品打坏,稳定的姿态给人信心。

网友(2015-02-13):
加油,坚持到底

楼主:

从新手入门到现在一直在用V922练习,虽然由于飞机的各种问题或者设计缺陷,加上自己的操控和认知水平不足,一度让我对它失去信心甚至讨厌,多亏论坛上“前辈”们的宝贵经验,加上我自己的聪明才智,各种问题被一一化解,现在依然是出勤率最高的飞机。今天发现十字盘球头磨损了,忽然意识到这个十字盘一直没有换过,用了足足大半年啦,换另一对球头接着用。回想当初V922刚到手时,操控留空时间不超过10秒,到现在4面翻自如,倒飞3面悬停(对头还差点),倒飞左右直线航线,已然有了爽飞的感觉,小有成就感啊。。。

V922到手第一天便机毁人伤,心情跌落到冰点

V922到手第一天便机毁人伤,心情跌落到冰点

网友:
不知V930如何

楼主:
不管怎么说,v922这一类的算是经典作品了,老外不少人喜欢玩,花大功夫搞升级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怎么说,v922这一类的算是经典作品了,老外不少人喜欢玩,花大功夫搞升级什么的。。。

收到

网友K:
922 在10米范围内飞还好 超过了会断频   楼主没遇过?

楼主:
引用 网友K:
922 在10米范围内飞还好 超过了会断频   楼主没遇过?

参看之前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976080&extra=
天线改到前面之后没再出现过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