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买了个433切糕,但JR的XG8遥控器PPM问题,不能连接,求高手支招!

楼主(2014-07-27):
罗美1.2G图传,缩短了遥控距离,故买了个433切糕,弥补遥控距离短的问题。遥控器是jr的xg8,用模拟线接出来,利用PPM高频模式连接的433,连接好之后,433只闪红灯一下,没有像说明书说的指示灯常亮,控照样能控制飞机,但因为433没有正常工作,不敢飞,怕失控。希望大家结合我的实际情况给点意见。下面是433以及接线的照片。左边上红下黑,分别是外接的电源,右边上红下黑接的是XG8的模拟线。

网友:
占沙发,楼下解决

网友:
干脆用转发模式

网友(2015-02-24):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

我想问问怎么解决的我是dx9

楼主:
就是按我这样接线,然后只要插进模拟器的线,XG8就开始工作了,这种接法的话,不能用原来的接收机了,要用433的接收机,对频好之后就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