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四轴动力空载情况,一个电调发热较厉害怎么解决

楼主(2014-07-27):
收了套便宜点的二手四轴动力套方便瞎玩和粗调飞控(了解个大概后再放大机架上调,没玩过的飞控上手怕不熟悉导致炸鸡,先上便宜的损失小点。。。)
今天焊好电调后试,发现空载情况下有一个电调发热会比另外三个厉害些(接收的供电用的不是这个电调),也不算烫,但是明显温度要高点

具体情况这样的
油门信号是用并连线直接接的接收3通道,没经过飞控,也用并连线做过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输出应该是同步,一致的。
电机朗宇X2216二代,电调XXD 30A,电调是好赢的程序,恢复了出厂设置

我试验了下,发热较厉害的电调空载油门推到最大,整个机架电流1.12A(只这一个电机转的电流,因为已经焊好了,没单独测,四个电机都不转的待机电流是0.14A)
而其它正常的电调油门推到最大总电流0.90A左右
也就是发热厉害的这一个电调油门最大情况下电流比别的电调要大了0.2A注:试过把问题电调接到其它电机上,情况依旧

我把电调拆开,是这种板型(借用论坛其他坛友传的图片,PCB是一样的)

板子的背面有两种MOS管,一种型号 TPC8114,P沟道的,另一种型号4362,这个应该是N沟道的吧?
断电情况下我用万用表200欧姆档去MOS管的两端电阻,发现三组TPC8114的无论正负怎么换电阻都为40欧姆左右,而三组4362的切换表笔后电阻在400多欧到1500多欧(有时候无穷大)两种状态变化

不知这个电调可能是什么问题?还请各位老师多指点,谢谢

网友:
bec发热。再给飞控供电

网友A:
你把红线去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红线去掉看看

谢谢回复:)
试的时候没接飞控的,直接接的接收机,而且这个发热的电调没给接收供电,BEC估计也就只给电调自身提供5V电源

网友B:
将TPC8114 全拆下来挨个量 在板上量不出来 最好用热风枪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TPC8114 全拆下来挨个量 在板上量不出来 最好用热风枪吹

好的,找机会试试。拆下的话量应该是无穷大吗?
另外有没有可能是7805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找机会试试。拆下的话量应该是无穷大吗?
另外有没有可能是7805的问题?

度娘搜一下怎么量场管 和7805应该没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度娘搜一下怎么量场管 和7805应该没什么关系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