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 5n问题,求解决!!!!急!

楼主(2014-07-27):
z15 5n 4月份的。好久没用了。上电连接
遥控器
没有反应!只有拍照可以。状态灯绿色常亮!z轴、y轴、x轴、同事漂移。连接电脑动遥控器都有反应,但是
云台
没反应。

网友A:
上个视频啥的。。。应该会很精彩,只有文字~~ 客服不会鸟你滴。。。。

网友B:
云台与飞控之间的连线没有插

网友C:
楼主您好,请确认一下GCU与主控的CAN线是否有连接好,或者换一条线或接口试一下

网友D(2019-11-14):
您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当年是怎么解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