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V911玩的昏天黑地

楼主(2014-07-27):
不多说,上图。

这架飞机已经到处松松垮垮,状态不稳,让它退役了。2014-9-12

网友:
哈哈 和我的一样,我也换了尾电机,还有起落架断了,直接热缩管套上。

网友:
我还在 起落架 后面 接上一根热缩管,防止降落的时候 翻。

网友:
911配件那么便宜,我已经懒得折腾了- -

网友:
我的977炸不起啊

网友:
911真没机会让你去炸坏啊

网友A:
我来说句实话吧,像911之类的迷你机,
有效舵量很小,飞机反应很慢,飞行手感非常的差,
唯一的优点就是飞机很轻小,所以很耐摔,
-------------------------------------------------------------------
就算以前曾经流行过的LAMA机也比911之类好飞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句实话吧,像911之类的迷你机,
有效舵量很小,飞机反应很慢,飞行手感非常的差,
唯一的优点就是 ...

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刚开始有些挑战,现在玩熟练了作为休闲,尤其在家里飞飞还是挺好的。相比之下,V922不大适合在家里飞,砍东西太厉害了,噪音也大。

网友B:
锤子机比较耐炸的,现在无副翼的四通机也不错,988的飞行性能很不错的,没有平衡杆减少配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锤子机比较耐炸的,现在无副翼的四通机也不错,988的飞行性能很不错的,没有平衡杆减少配件了

988跟911的控通用吗?

网友:
感谢分享!~想当时就是飞了911四天后决定入小六通~因为911飞的太无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988跟911的控通用吗?

应该不能通用

网友C:
方向识别灯那里有的卖?还是不同颜色的,不错啊,小灯规格有不同的吧,电压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向识别灯那里有的卖?还是不同颜色的,不错啊,小灯规格有不同的吧,电压之类

就是红/绿发光二极管,淘宝上有的是,买高亮3mm的就可以。

网友C:
那么连接到主板上的那种插头是什么 插?还是用其他的电源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连接到主板上的那种插头是什么 插?还是用其他的电源方案?

看我另一个专门的帖子吧。你要是不懂电路和焊接还是不要搞的好。祝你成功。

楼主:
今天撞到落地灯杆,外罩销子断了,修理之后比原来还结实。

楼主:
有一次在操场试着把飞机飞得很高,直到看不清姿态,可能是高处风大的原因,感觉飞机在走远,情急之下熄火坠落,离地面大概不到20米时重新推油门,只听到一通乱响,飞机变成2个部分掉到草地上,走近一看原来是外罩脱落,没其他损失。分析应该是平衡锤在混乱状态下击打外罩造成脱落。

楼主(2014-09-12):
变着花样玩V911, 前不久玩失控,昨天半夜出去玩夜航,凭借着之前安装的前后2个LED,可以几乎无悬念的在漆黑的夜里飞行,有点诡异

楼主:
有帖子说用透明胶带加宽主浆,留空时间可以增加2~3分钟?

楼主:
试验了,确实管用,升力大增,原来几乎不能飞的旧电池又能飞一阵子了。

楼主:
经过试验,大桨加宽5mm效果比较好,太多影响锁尾,有点失控,太少了可能效果不明显,没试。加宽之后电量的使用效率明显更高,需要注意的是不小心会过放电,因为电压很低了还能留空。

加宽之后的样子

加宽之后的样子

楼主(2015-10-24):
HCP100的300mah电池用旧了电力下降,用在V911依然很好,为此特地改造了一下911的起落架,物尽其用。另外还有一些小改进:只要把尾电机支架开一个口,就可以使用716空心杯做尾电机,效果很好;尾垂上面贴一段橡胶条(一节皮筋)可以防止尾垂折断,断了的也可以这样修复。

尾垂加固,716电机应用

尾垂加固,716电机应用

新加固定装置

新加固定装置

使用中

使用中

HCP100电池,转接线

HCP100电池,转接线

网友D:
飞场漂亮,那个是海还是湖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场漂亮,那个是海还是湖

是海。。。

网友:
911是一款不错的金典机型

网友:
一代名機!

楼主:
尽管3D已经飞的昏天黑地了,我还时常把V911拿出来盘弄几下。。。

网友E:
新手请教下,我的911起飞后在空中原地打转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请教下,我的911起飞后在空中原地打转是什么问题?

一般是尾电机坏了。

网友:
谢谢,换个尾电机试试

网友F:
911的控能改装模拟器接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911的控能改装模拟器接口吗?

不能,即使能也不建议用,精度手感和正常控制器相去甚远。。。

网友F:
楼主飞一个月都没换主电机,我的飞一个月主电机就挂了,看了现在的东西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飞一个月都没换主电机,我的飞一个月主电机就挂了,看了现在的东西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也不排除偶发个例,我前前后后买过3个911,主电机很耐用,倒是尾电机经常摔坏。。。

网友G:
我之前的一架911在风大的时候被吹落在地 其他啥都没问题,就是飞起来打转 更换尾电机依然没用。尾电机只有在油门非常大的时候才会开始转动。于是又买了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之前的一架911在风大的时候被吹落在地 其他啥都没问题,就是飞起来打转 更换尾电机依然没用。尾电机只有 ...

有2个主板比对更方便查找故障点,像你这样可能是陀螺仪坏了,陀螺仪确实也容易摔坏,那个芯片的焊点覆铜极浅,容易脱离。

网友F:
想给911备几个尾电机,看了四轴的电机分正反转,不知911的算正转还是反转

楼主(2015-11-23):
引用 网友F:
想给911备几个尾电机,看了四轴的电机分正反转,不知911的算正转还是反转

正反转的都可以用,发现转向不对只要把电机引线对调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2个主板比对更方便查找故障点,像你这样可能是陀螺仪坏了,陀螺仪确实也容易摔坏,那个芯片的焊点覆铜 ...

恩 我也觉得是陀螺仪 。等第二架再坏的时候寄给卖家修一下。其实感觉v911挺好玩的 除了壳子有点丑以外 哈哈

网友F:
飞机有玩坏的,有人把控玩坏的吗?自然损耗,不包括砸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机有玩坏的,有人把控玩坏的吗?自然损耗,不包括砸控。

当然有啊,主要是电位器磨损。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有啊,主要是电位器磨损。

不知道控电位器的寿命一般是多少,坏了该怎么办?有配件买吗?

网友H:
本人曾经在16楼的高度坠机到6楼阳台 捡回来摔丢了几只连杆 换了副浆 居然还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本人曾经在16楼的高度坠机到6楼阳台 捡回来摔丢了几只连杆 换了副浆 居然还能飞

炸机很难说,有时候摔的不重,却伤得很厉害。。。

网友I(2015-12-31):
你飞机都炸成这样了,平衡杆的磁铁都没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飞机都炸成这样了,平衡杆的磁铁都没掉吗?

我印象中从来没有炸掉过铁块(不是磁铁),平衡杆倒是炸断过一大把。后来发现在平衡杆上面绑一截细碳纤杆可以有效减少炸断几率。。。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印象中从来没有炸掉过铁块(不是磁铁),平衡杆倒是炸断过一大把。后来发现在平衡杆上面绑一截细碳纤杆 ...

我玩911炸鸡最多的就是铁块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玩911炸鸡最多的就是铁块掉了

你买的备件可能不太好,处理也很简单,头上裹两圈透明胶或者滴一点502即可。。。

网友J(2016-02-06):
这小机挺耐炸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小机挺耐炸的么!!!!!!!!!!

买一个摔着玩吧

楼主:
不少人还在玩V911,老外还有改成能倒飞的,不过只能是手拿起飞,手接结束。。。最近试飞了升级版平衡杆,效果相当好,即稳定又增加了机动性,也更好看。这种平衡杆比原来的短,但飞行更稳,剧烈动作时不会打到头罩,做动作更灵活,不容易失控,做刷锅可以更小半径更快速度连续转,用原来的平衡杆刷两圈飞机就失控甩出去了。。。

副翼???

副翼???

网友K:
我的是自己拆了做了固定翼。。。看了此贴又有再买架的冲动。这小机在家玩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是自己拆了做了固定翼。。。看了此贴又有再买架的冲动。这小机在家玩很不错!

心动不如行动。。。

网友K:
现在卖的伟力V911-2  可以用刷了固件加了高频头的D7E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现在卖的伟力V911-2  可以用刷了固件加了高频头的D7E控吗?

没研究过。。。

网友(2020-06-07):
引用 网友K:
我的是自己拆了做了固定翼。。。看了此贴又有再买架的冲动。这小机在家玩很不错!

911接收板改固定翼后是不是只能用三通道?放弃了尾桨的那个通道

网友L:
这个是4通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是4通道的?

911不都是四通道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