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设备该怎么选择。

楼主(2014-07-27):
现有680pro~朗宇4108  380kv电机 apc1238桨~想挂狗3~云台的话蜻蜓3轴怎么样?有用过的说说吗?显示器是买集成图传接收和dvr一体的,还是买个显示器另外买套图传回来自己装好?

网友A:
380KV用1238不合适,用1447或者1555;云台种类蛮多自己挑选合适的就行;图传接收机买鹰眼锐视的旗舰版吧,一站式全搞定,省得麻烦。(缺点就是万一,万一坏了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0KV用1238不合适,用1447或者1555;云台种类蛮多自己挑选合适的就行;图传接收机买鹰眼锐视的旗舰版吧, ...

那看来只有过段时间换机架了~680六轴最大只能1238桨~那鹰眼锐视全套的质量怎么样?会容易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看来只有过段时间换机架了~680六轴最大只能1238桨~那鹰眼锐视全套的质量怎么样?会容易坏吗?

来 ...

鹰眼的屏幕是业界口碑最好的,没听到有说经常坏的,如果资金充裕肯定用它不会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鹰眼的屏幕是业界口碑最好的,没听到有说经常坏的,如果资金充裕肯定用它不会错的。

嗯好的。谢了~我去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