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KM切换到手动模式直往上串

楼主(2014-07-27):
今天飞800六轴WKM两个起落,控制模式切换发现,姿态切到手动,拨杆后飞机反应有些迟钝,LED指示出现白灯,飞行姿态一般,随后是IMU数据丢失。第二次起飞后切到手动,飞机会突然上串,立刻切回姿态,不知何原因,请教高手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A:
动力太充足了?我NAZA切手动必须大油门才能稳住呢

楼主:
不可能吧,油门中位,一切手动就立即上串

网友B:
手動是實際油門位置!

网友C:
感觉挺正常的

楼主:
但之前没这情况的呢,是不是和布线有关啊

网友D:
油门中位手动是上升,在姿态和gps是保持高度

网友E:
我的是GPS切姿态是飞机会突然上窜

楼主:
楼上的问过技术了吗

网友F:
姿态模式下,动力分配上会给姿态留有余量的,因此此时油门的输出和手动的输出相比,会少些。因此同样杆量,切手动,很有可能就会油门过大,飞机上窜。

楼主:
哦 明白 了 谢谢楼上几位的 解答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