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mcpx,经常大桨停转掉下来

楼主(2014-07-27):
这个机子买回来就没让人安心过,今天飞了7个电,大约两个电里面就有一次大桨停转,几次都是短暂停,一次是直接掉下来了,有人说要检查主电机,我看只有这个电机插头看起来不靠谱。

网友:
直接先把线换一遍再说  最近发现电池越来越不给力  而且飞行中也有偶尔断电 检测了下我的电源线接头炸松了 一拔就断了

网友:
电池是不是不行了 ?放电性能下降了?

楼主:
这个机器没电了,是缓慢降落,还是突然断电?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没电了,是缓慢降落,还是突然断电?

大神大师们,回答一下呗

mcpx电力不足的时候,是立马断电,还是动力下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大师们,回答一下呗

我的飞机没电的时候  电机电源也会闪断 断下就连上了 断下就连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飞机没电的时候  电机电源也会闪断 断下就连上了 断下就连上了

也就是说,既不会断电掉下来,也不会降低转速

是断续的供电?

网友:
更换新电池、检查电池接头(含接主板的那端)是有有虚焊

网友:
多半是接触不良

仔细检查主板上的电源线焊点。
电源插头、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大师们,回答一下呗

我的旧电池四分钟多点就飞机直接突然空中断电摔下来,新电池好点,5分多钟,我是控设5分钟。这个感觉是设计的问题,凑合着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旧电池四分钟多点就飞机直接突然空中断电摔下来,新电池好点,5分多钟,我是控设5分钟。这个感觉是设 ...

我的全是新电池,问题是,不定时断电

我就用了5块不同类型的电池,拿在手上做实验,结果,有的2分钟断电,有的3分钟断电,有的不断电,断电后自动恢复,可以继续飞。

主动去拉扯电源线和摇动电路板,它也不会出现断电的情况,让人困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全是新电池,问题是,不定时断电

我就用了5块不同类型的电池,拿在手上做实验,结果,有的2分钟断 ...

把所有线换一遍,如果一条线断里面芯断一半,很容易出现停转的问题,一般都出现在2端,因为只是断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所以会出现只停主电机而其他信号依旧的问题,有时候还会出现抖舵等问题。所谓主动拉线不断电无法证明不是线的问题。还是勤劳点换一下试试

网友:
十字盆卡也会停转啊!清清再上油就好啦.

楼主:
谢谢大家,汇报一下进展:

昨天在QQ里咨询了很多大侠,各种说法都有,晚上回家做了一个实验,把主板拆下来,只连接电机,用牙签给电机齿做假负载,多次发生停车事件。

这样,基本可以判断是由电机负荷过重引起主板保护,换了一只hisky的主电机,故障消除。

今天早上为止,没有再次发生闪断现象,特此告知大家。

网友:
philipzj 鍙戣〃浜

网友:
我的电力不足是缓慢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