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试4轴的时候飞机摇摇摆

楼主(2014-07-27):
我用的naza v2 用的H4 660的轴距的机架 电机恒力4822 390KV 1455的桨 一飞上去稳定一下一打方向就开始晃动,在问下GPS和遥控接收放的比较近会有影响吗?做等回复

网友A:
h4容易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h4容易抖,

不是抖的问题现在,是飞机一打方向就开始左右摇摆 ,电机感觉没力一样50%的油,顺便打个方向飞机就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抖的问题现在,是飞机一打方向就开始左右摇摆 ,电机感觉没力一样50%的油,顺便打个方向飞机就下降
...

方向舵感度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