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兄弟求教:Futaba控有哪些款是可以更换高频头的?

楼主(2014-07-27):
向各位兄弟求教:Futaba控有哪些款是可以更换高频头的?

一直用老版天九,起初是72M的,后来买了天地飞2.4G高频头。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1、老版天九使用了七年,虽然七年来从未出现过失控,但是实在是有些陈旧了,按键也磨损的太厉害了。

2、老版天九10组模型,飞机大大小小近40架,3组直升机的还不能给别的用,只剩7组可以临时换用,有时会忘记调舵面正反啥的,有时混控或飞翼模式还要重新设,实在是麻烦。

3、目前手里飞机大部分是用天地飞2.4G四、六、九通道接收机,有5、6架在用72M接收配用天地飞原装72M高频头,还有几架地平线的小飞机用的是Origin的RF-MFX700系列的2.4G高频头,需要经常换用。

4、我变态,每架飞机都要处于全配待飞状态,如果换了Futaba的控要更换全部接收机,我实在整不起……还是要用现有的接收。

5、希望这款Futaba控能与天地飞2.4G高频头、72M高频头、RF-MFX700系列的2.4G高频头兼容,以便我能随时换用。

6、希望这款Futaba控至少9通道以上,不设上限,在控上花钱还是值得的。

希望兄弟们能仔细看下我目前的状况,把你知道的符合要求的控型号写下来就行,多谢多谢各位兄弟!

网友:
不用想了!没有

网友A:
futaba高频头的插口和天地飞一样的。

网友B:
futaba 10C,能用天地飞2.4G和72M高频头,最高能到9通道。但只能使用PPM制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高频头的插口和天地飞一样的。

谢谢兄弟,这个知道的,所以才想互换,想知道那些Futaba控是外置高频头可以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taba 10C,能用天地飞2.4G和72M高频头,最高能到9通道。但只能使用PPM制式。

谢谢兄弟,收集到一个型号了。

楼主:
谢谢兄弟,收集到第二个型号。

网友C:
10c 9c 其他没有测过 9C就是FF9

网友A:
貌似14MZ也是能更换高频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貌似14MZ也是能更换高频头的

14MZ  12Z  12FG是可以换,但是是小型高频头,和FF9不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4MZ  12Z  12FG是可以换,但是是小型高频头,和FF9不通用的。

谢谢前辈指教!

网友E:
目前,支持40个以上模型配置文件的,都不能换高频头。futaba的。

似乎你只能买个控,然后从教练口***高频头。。。

or

选择X9D之类的国产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c 9c 其他没有测过 9C就是FF9

感谢兄弟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14MZ也是能更换高频头的

感谢分享,看产品图14Z的高频头是窄窄的,与老款F的还有TDF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MZ  12Z  12FG是可以换,但是是小型高频头,和FF9不通用的。

多谢老苦,其实是有心想入12、14以上的,18都行,就是苦于高频头不能通用,不知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比如说改装一下用在14或18上?对了18不是外置高频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前,支持40个以上模型配置文件的,都不能换高频头。futaba的。

似乎你只能买个控,然后从教练口***高 ...

感谢老友指点,看起来真是个麻烦事,教练口后面是星号,是连 接?
那么满足上面条件的,其它品牌的控有么?好像也比较难,天地飞和JR本来就不兼容吧?

网友F:
如果要用回你現有的天地飛產品,Futaba 應該只有 大9 及細9,但這兩個型號比較老款,比較新的只有10C AP/HP (可換高頻頭的那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要用回你現有的天地飛產品,Futaba 應該只有 大9 及細9,但這兩個型號比較老款,比較新的只有10C AP/HP ( ...

谢谢兄弟深夜指点,FF9确实太老了,目前看10CHP基本符合要求,但是模型数据好像是12组,据说可扩展到48组但是要买个什么卡……

不知道再高端些的控有没有其他解决之道……

网友:
10C 無論是AP或HP 都可以設置15組的模型數據,如果加裝CMPac 咭就可以曾加 4~33組模型數據,不過要看CMPac 咭的容量, 16K-4組, 64K-16組,128K-33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友指点,看起来真是个麻烦事,教练口后面是星号,是连 接?
那么满足上面条件的,其它品牌的控有 ...

我勒个去,星号是啥啊。。。我说的是
|外|
|挂|
|高|
|频|
|头|
好吧,应该是 wai gua 命中关键字了。。

网友:
FUTABA可以更换高频头的控有不少,可以和天地飞高频头通用的,现在还能找到能用的控的型号有,FF7(老款),FF8,FF9(T9C),大九(T9Z),T9V,10C,FUTABA控用天地飞的高频头,如果是FM的,只能在PPM下使用,PCM不兼容,2.4G通用于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