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俊370测试小结(与伟力V262-333)

楼主(2014-07-27):
遥控距离没有做测试

稳定性完败伟力,动力输出非常不稳定,一下轻一下重。很难稳住。

载重能力完败伟力V333(V262),伟力可以轻松把我的一个比较重的全玻璃的大钻戒(可以套入女孩的手腕的那种,一斤多吧)吊起来,然后完成比较稳定的爬升和下降。而华俊370的电机在去掉外壳的状态下完全没有能起飞的感觉。而伟力达到起飞悬停的油门是70%。

对华俊370表示一定程度的失望。同样的价格,伟力带有无头,屏显,载重能力夸张,稳定性非常好。

而华俊的370的控摇起来里面松松垮垮,载重能力垃圾,稳定性在贴近地面的时候非常烂,飞在空中整个油门行程也非常粗犷,要么上升,要么断电,想要线性的控制几乎是没办法,除了加重机身,呵呵。

希望入370的同学可以自己纠结一下了,如果即便是玩图传也不超过200米的情况,请选择V333 V262也不要选择华俊了,烂啊,真是烂到家。

网友:
我也是370,飞控系统明显不稳定,油门的操控很粗放。就这方面而言确实不如伟力

网友A:
我准备把这370当纯玩具机练技术了,过段时间正儿八经配一个四轴吧

网友A:
忽然想到,能不能换262的飞控板?淘宝也就几十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准备把这370当纯玩具机练技术了,过段时间正儿八经配一个四轴吧

我觉得练技术还不如26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忽然想到,能不能换262的飞控板?淘宝也就几十元一个

换是可以,没办法匹配啊,距离也无法保证,这个要请出3D大神了,看他能不能帮帮我们。

网友B:
有测评真好,辛苦LZ。

网友:
我考虑是否购买伟力353了。

网友:
370感觉是挺粗制滥造的。

网友C:
楼主的概念是把这种百元的玩具,当做航拍应用机,来评测了。。。。。这是新手最容易造成误区的一点。

大部分新手测飞一款玩具四轴,喜欢在房间里或者小范围内,把飞机升起来进行对尾悬停,如果很容易掌握,那么就会给人感觉“好飞”。

熟练的四轴玩家,到手一款四轴,起飞悬停测试不会超过5秒,立刻推起油门飞前进带转向航线。什么无头功能,根本就是忽悠人的噱头,和一键翻滚一样属于试一试即可,永远不会去用的功能。一个200块的玩具机,需要的是油门推到头,前进就走。不用去观察什么姿态,震动。载重能力不需要达到100克,带的起最便宜的PZ-2和lobo图传即可。
不管是伟力,鑫讯,还是华俊,遥控器统统都是破烂,撑死了在电位器加一点点阻尼,根本谈不上什么手感。

楼主有空翻一翻去年的帖子,看看伟力262和鑫讯X30,有多少前辈已经尝试并且失望,因为那个遥控距离让人没法放心。这是休闲FPV最致命的一点,恰恰被你忽略了。

我不是要为华骏370这个确实不怎么样的小玩具正名什么,只不过它大于500米的遥控距离,让我们这拨被262和x30坑爹过的人,飞起来非常的解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概念是把这种百元的玩具,当做航拍应用机,来评测了。。。。。这是新手最容易造成误区的一点。

大 ...

可是超过百米就看不见了,难道真的拿玩具机上图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超过百米就看不见了,难道真的拿玩具机上图传?

没错没错

网友D:
唉,这就是投资上的分歧,一个图传不到200元,有人觉得图传是家常便饭手里有一大把。 有人觉得图传是重要器材,只给自己最珍贵的鸡用。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唉,这就是投资上的分歧,一个图传不到200元,有人觉得图传是家常便饭手里有一大把。 有人觉得图传是重要器 ...

哪里有200的图传,麻烦给个链接,谢谢!
真的这么便宜的话我就弄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200的图传,麻烦给个链接,谢谢!
真的这么便宜的话我就弄一个玩玩

我图传今天挂上去了,800WM的功率的,配3叶草,单独的1000的3S供电。
370可以起飞,并且加重以后非常稳定。

只是起飞油门就高达70%左右了。。。

不敢在楼顶飞,已经把图传拆了,将来放好无刷套装飞算了,370打算配个非常便宜的发射端玩玩。

网友:
不错的对比,有些小四轴本身做得还行,就是控太差,摇杆的线性度几乎没有,雅得小四轴也是其一

哈博森没玩过,第一台是美嘉欣X100,真心做得不错,控也很有特色,左右手油门随意切换,方便不同习惯的玩家

楼主:
恩,果然是垃圾,让我有不想玩的冲动了。。。

初次试飞,挂单独的3S的1000的电,完全无法在有不是特别大的风的情况下起飞,挂了2S的电以后,30米失去图传,然后一阵风过来,可怜的动力无法抗风飞行,越飞越远,距离倒是还不错,400米-500米以后,消失了。。。

5iMX 我爱模型。

再也不买这种玩具了。

说实话还不如伟力V262或者6轴的伟力。

建议大家谨慎购买。

网友A:
楼上节哀,我也刚飞丢过262,不过是我自己走神丢的。明天用370挂808摄像头去拍长城,希望别出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节哀,我也刚飞丢过262,不过是我自己走神丢的。明天用370挂808摄像头去拍长城,希望别出意外

来自 ...

呃,希望不要失灵吧。。。

我这一下可是飞了大几百啊。。。

靠,垃圾厂子。

除了距离什么都不如262

网友E:
华骏370不错,我飞着比伟力要稳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华骏370不错,我飞着比伟力要稳的多。

我那个完全不行,室内飞一下上一下下,而且油门还无限粗放。

网友D:
只有2个可能一是楼主买了劣质370。262这么老的东西居然还推。。。。。。一年前就放弃的玩意,要距离没距离,要飞控水准还不如鑫讯X30。。。楼主居然这么吹捧,,难道楼主是伟力的托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2个可能一是楼主买了劣质370。262这么老的东西居然还推。。。。。。一年前就放弃的玩意,要距离没距离 ...

托倒不是,我只说事实。而且你如果看论坛,貌似不止我一个人反映370烂。

懒得多说了,跟着3D大大玩,不鸟华俊了。

网友:
客观地说,370用材科的结实性比262高,体现在框架厚实和电机用硅胶线,是看得到的,但控比262差许多也是事实。至于稳定性还不错,抗风能力(个人以为就是动力)比262差。

网友:
我的华俊370感觉还不错啊,只是电机容易坏,不过这种层次的顶多算玩具,电机是通病,感觉华俊这个款还行,飞行比较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测评真好,辛苦LZ。

不客气,都是模友,也是侧面敲击华俊,希望他们加强一些方面的改进吧。

网友F(2014-09-07):
370刚到手飞比较稳定,过了几天发现非常不稳定,油门乱,再后来干脆坏了一个电机和齿轮(才几个起落),换新后又非常稳定了,看来是不稳定是电机不良引起的,370去掉泡沫架子抗风性能还不错,就是高度不能自动稳住,我是看屏幕FPV的,一身汗

楼主:
引用 网友F:
370刚到手飞比较稳定,过了几天发现非常不稳定,油门乱,再后来干脆坏了一个电机和齿轮(才几个起落),换 ...

我认为要玩看屏幕的FPV还是需要两个摄像头外加APM定高的。

同时两个监视器才可以比较好的观察飞行姿态,一个朝前一个完全朝正下方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认为要玩看屏幕的FPV还是需要两个摄像头外加APM定高的。

同时两个监视器才可以比较好的观察飞行姿态 ...

APM调试好后,用第6通道控制一个舵机就可以调节摄像头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APM调试好后,用第6通道控制一个舵机就可以调节摄像头角度

3D 大大,快点,有个事情咨询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m_id=&cm_id=&pm_id=

item.taobao.com/item.htm?spm=937.1000770.1000419.1.qY3TXD&id=37929120172&asker=wangwang&wwdialog=bbxxbbmc&ad_id=&am_id=&cm_id=&pm_id=

你看这个机架怎么样

我想买个8轴玩玩

然后他说是动力E300 9寸桨叶(1500元),NAZA V2 的飞控 (2000元)

我就是想问问你看这个行不行?然后就是我不要那个NAZA V2飞控用APM 2.8可以不? 毕竟APM要便宜的多得多,您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3D 大大,快点,有个事情咨询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m_id=&cm_id=&pm_id=

这个机架还可以吧,APM控制没问题,动力怎么样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概念是把这种百元的玩具,当做航拍应用机,来评测了。。。。。这是新手最容易造成误区的一点。

大 ...

正解!

网友(2014-11-09):
想问问 楼主 的370 最远飞过多远啊? 场地要求高吗? 抗干扰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