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多旋翼飞控产品的模式详解

楼主(2014-07-27):
大疆系列飞控都提供了以下飞行模式:
1、GPS模式,广大飞控用户最常用的模式,使用量最大,因为可以达成摇杆归中即时定点。
2、姿态模式,部分NAZA LITE用户不购买GPS,采用此模式飞行。较少人使用,摇杆归中位置不定点,需随时修正。
3、手动模式,大部分用于确定飞行器重心,自激救机,或经验丰富老手用于飞行,极少人使用。全凭手感和经验修正。

GPS模式下,飞控参与模式运转的传感器包含GPS、地磁、三轴加速计与陀螺、气压计。飞控感度设定对GPS模式有效。
影响:如遭遇地磁干扰(金属设施、电磁场等…),飞控行为将不可控。

姿态模式下,(插入GPS模块)飞控参与模式运转的传感器包含地磁、三轴加速计与陀螺、气压计。飞控感度设定对姿态模式有效。
影响:如遭遇地磁干扰(金属设施、电磁场等…),飞控行为将不可控。所以不要奇怪在姿态模式下也有飞控行为失控的可能。
(拔出GPS模块)飞控参与模式运转的传感器包含三轴加速计与陀螺、气压计。
影响:如遭遇地磁干扰(金属设施、电磁场等…),飞控行为不受影响。

手动模式下,飞控参与模式运转的传感器包含三轴加速计与陀螺。飞控感度对手动模式无效。
影响:手动模式在任何情况下,飞控都可控,即使在大量金属设施,强电磁场等场合。因手动模式气压计不参与姿态控制,根据不同的多轴飞行器负载,切手动模式后可能出现瞬间爬高或者降低,需谨慎控制飞行器高度和油门量。

————————————–特别注意——————————————-
因手动模式不受飞控感度设定影响,可用于感度不当设定时的救机和紧急降落。
但需在地磁干扰严重到算法崩溃前切入手动模式,或始终用手动模式飞行。否则会停留在地磁干扰时最后的GPS或姿态模式,无法切入手动模式夺回操作权限救机。
地磁干扰导致算法崩溃后,将会出现各种不受控的大幅度偏移、降高、翻车、偶尔某些通道的可控情况,这时候飞行器摔与不摔,纯粹靠运气。强烈建议:每一位使用大疆飞控的用户安装图传,并在地面图传接收端配置SD卡录像设备,每次起飞前开始录像,用于飞行器异常后的证据收集。
以《大疆精灵V+飞丟了,提控回家》为案例
原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974620&extra=
飞行器因为大疆的地面站地图误差失控返航而飞入河中,因没有图传接收到的实时录像作为依据,飞机已经入河,找回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除了购买记录证明你确实买过以外,完全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飞行器问题导致的飞丢。
找大疆要说法,大疆会让你举证。。。拿不出证据证明是飞行器自己飞走了,你就只能哑巴吃黄连~
————————————–特别注意——————————————-
手动模式的理解很多模友存在长期误区,认为手动模式仅是飞控完成了对应轴数的操作模式混空,其实,非也~~~
在手动模式下,飞控内部的三轴加速计与陀螺一样参与了工作,只是相当于无中立点的姿态模式,对姿态变化存在飞控补偿输出,但并不锁定初始姿态。
直白的说法是,手动模式可以让你的姿态不会因为来阵大风,把你飞机掀翻过去,但是不能保证你的姿态保持初始姿态。

如飞行器设备安装不当导致重心异常,姿态模式下会飞控会调整电机出力来始终保持平衡,如切换到手动模式,则会有较明显的偏移加速度。

网友:
好贴,讲解很详细

网友:
讲解的很好,学习了。 感谢分享

网友A:
楼主用“速率模式”来诠释“手动模式”,实际上没有讲清楚问题啊。手动模式下遥控打杆映射的是飞控各个轴的输出比率,属于直接映射关系,映射的是角度和角加速度,这样的话当然加速度计和陀螺仪都要工作咯。楼主所说的大部分人的误区以为飞控只是混控,没有做姿态补偿,这当然是不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速率模式”来诠释“手动模式”,实际上没有讲清楚问题啊。手动模式下遥控打杆映射的是飞控各个轴的 ...

你还是没看懂楼主想表达什么,嘻嘻

网友:
高端对话,很是羡慕呵呵

网友:
为什么手动模式不加入气压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没看懂楼主想表达什么,嘻嘻

用词有点晦涩。。。“速率”其实我是用了直升机锁尾方面的概念。修正中。。

网友:
何以为证?!

网友C:
手动模式应该是只有三轴陀螺仪的角速度控制 xia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模式应该是只有三轴陀螺仪的角速度控制 xiang

一个意思

网友D:
拔掉GPS,姿态能够正常工作吗。从来没用过GPS。。。

楼主:
何以不为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拔掉GPS,姿态能够正常工作吗。从来没用过GPS。。。

NAZA,WKM之类必须可以。。。精灵之类对娱乐用户群的,貌似有限制。。。主要是为了防止用户在机场附近起飞。

网友:
很好的解释

网友E:
其实,我想说你们可能一直被dji误导了,所谓的地磁干扰可能根本不存在,对融合算法造成很大影响的应该是gps的假数据,这是gps本身为了防止被民转军加进的限制,其原理就是不定时地随机发送一个假数据,对于手持或者车载,船载gps,这个假数据对使用毫无影响,但是对完全依赖gps才能飞的dji飞控来说就是致命的,gps输出值的瞬间跳变会对算法造成冲击,像dji这种没有惯性导航,滤波和控制算法本身就bug一堆的程序来说就是致命的,结果就是控制瞬间发散,直接翻跟头炸机。这东西dji自己肯定也知道,但是出于销售目的是绝对不能说的,凭他们的研发能力和使用的手机等级硬件又无法解决,所以就编出来了个环境干扰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想说你们可能一直被dji误导了,所谓的地磁干扰可能根本不存在,对融合算法造成很大影响的应该是gps ...

理论上可以这么说,但是实践上。。。莫名其妙的倒扣炸鸡,飞行过中不受控,最终在IOSD日志的确体现地磁计模出现了异常。而且很多炸鸡是在姿态模式下,根本用不到GPS,依然会姿态失控。

视频如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cwNDMzNjI4==.html

另“完全依赖gps才能飞的dji飞控”。。。大疆飞控产品,都可以不插GPS飞的哦。

网友F:
要是有LED指示灯详解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是有LED指示灯详解就更完美了。。

一直用多轴飞超视距FPV,除了地面起飞前看一下卫星情况和返航点记录,其他时候也看不到LED~~  LED这块就一直没补课。~~

网友G:
加速度计和陀螺仪不一样的,飞控只有3轴陀螺仪可以锁定当前航向,直机上各种bar就是例子,目前还没有见过只依靠加速度计的飞控。
手动模式下,飞控参与模式运转的传感器包含三轴加速计。飞控感度对手动模式无效

不知道dji是不是这样,开源的TauLabs的PID设置对任何模式都有效,希望有人可以核实。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想说你们可能一直被dji误导了,所谓的地磁干扰可能根本不存在,对融合算法造成很大影响的应该是gps ...

不明白这个假数据的用意是什么?能否说明一下?为了让民用导航设备无法精准远距离导航?汽车GPS确实会在信号很好的情况下出现位置错误,因为大疆没有惯性导航,位置出错直接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速度计和陀螺仪不一样的,飞控只有3轴陀螺仪可以锁定当前航向,直机上各种bar就是例子,目前还没有见过只 ...

嗯,这点应该修正,其实是加速度计与陀螺。

“飞控感度对手动模式无效” 这是对消费者的说法。。。更加细致的描述是:飞控调参软件设定的感度对手动模式无效,也就是消费者设定感度无效,使用的是飞控内置,最基本的,没可能出现自激的最基础感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可以这么说,但是实践上。。。莫名其妙的倒扣炸鸡,飞行过中不受控,最终在IOSD日志的确体现地磁计 ...

你这个也可以解释为振动造成的算法谐振发散。。。就是imu给震傻了。。。
另外,根据pid飞控的原理,你地面无风调好调稳了未必适应高空大风的情况,大风调稳了未必适应小风状态,一样可能自激振荡。pid控制鲁棒性低。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明白这个假数据的用意是什么?能否说明一下?为了让民用导航设备无法精准远距离导航?汽车GPS确实会在 ...

防止民用gps安装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等军用产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明白这个假数据的用意是什么?能否说明一下?为了让民用导航设备无法精准远距离导航?汽车GPS确实会在 ...

防止民用gps被用到巡航捣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也可以解释为振动造成的算法谐振发散。。。就是imu给震傻了。。。

那为什么飞了几分钟以后才震傻了。。。。 不好解释哦,我贴的视频在5点左右,几乎完全静风。。。
而且下来以后换电池继续飞又完全OK。。。。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何以不为证。。。

i 无以为证, you 何以为证!

纠正下,dji的飞控不是所有都可以拔掉gps,还能姿态模式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I:
i 无以为证, you 何以为证!

纠正下,dji的飞控不是所有都可以拔掉gps,还能姿态模式工作!

标题我就提过了哦,不仔细看把。。是大疆飞控产品。。。不是大疆产品。。。。精灵2,V之类很明显不是飞控产品。

另外。。大疆哪款飞控拔掉GPS不能姿态模式工作???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飞了几分钟以后才震傻了。。。。 不好解释哦,而且在5点左右,几乎完全静风。。。
而且 ...

我的解释方法就是:“pid是个筐,啥都往里装”,鲁棒性低造成不稳定嘛。。。可能第二次风力小那么点就不震荡了。。。你要说是地磁异常,能影响到那么高空是不可能的,我们用霍尼韦尔的2300/3000磁向计从来没发现过有什么异常的干扰过,为啥dji的没事就是磁干扰?

我没用过iosd mk2,不知道dji显示的gps状态是否只显示卫星数,还是连gps数据都有,如果只有卫星数显示,那就应该验证了我说的理论,磁向计显示的错误数据是因为整体算法崩溃输出的错误数据,是因gps假数据导致飞控程序崩溃在先。

网友I:
引用 楼主:
标题我就提过了哦,不仔细看把。。是大疆飞控产品。。。不是大疆产品。。。。精灵很明显不是飞控产品。
...

大疆飞控产品==dji飞控
PS:精灵还真的可以拔掉GPS。。。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解释方法就是:“pid是个筐,啥都往里装”,鲁棒性低造成不稳定嘛。。。可能第二次风力小那 ...

呵呵~~ 大疆最爱用的还是“干扰是个筐”。我的视频你也看过。。。几百米高空你说自激,有大风。。PID问题嘛~~ 可以。降低到一百米高度了,还自激~~~

另~~ 你觉得大疆哪款产品用了霍尼韦尔的2300/3000磁向计?这样比较确定有意义?不同厂家的地磁器件,软硬件优化、抗干扰天壤之别。把你的平台换成二十块钱的LSM303试试有没有干扰,丢不丢数据。。。

当然,地磁干扰也只是一方面的,也可能算法存在先天BUG,特定情况下会触发。GPS、地磁、姿态、震动、PID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疆飞控产品==dji飞控
PS:精灵还真的可以拔掉GPS。。。

没玩过精灵,但是传闻哈。。。未经证实,你如果有精灵2可以测试,更新到最新固件后插掉GPS是否可飞。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 大疆最爱用的还是“干扰是个筐”。我的视频你也看过。。。几百米高空你说自激,有大风。。PID问题 ...

我就是说要是真有干扰,我这边就该有显示,高灵敏度的工业磁向计抗干扰而且也能测出干扰才对。。。但是实践证明某些dji炸机的场所并没有会强到影响到磁向计的强磁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说要是真有干扰,我这边就该有显示,高灵敏度的工业磁向计抗干扰而且也能测出干扰才对。。。但是实 ...

地磁出问题不一定是干扰哦。。。。?!干扰只是相对地磁器件而言,大疆的统一说辞。地磁器件本身特别LOW。。。无需干扰一样可以输出错误数据的。你用多高精度的地磁仪器去采集,完全零干扰,但是破器件的线性,精度。。。别想了。一些炸鸡的IOSD日志上,还出现了地磁彻底丢失,飞控采集不到地磁了,飞着飞着秒翻。

炸鸡视频1分30秒处: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M5MjIwMTE2==.html

IOSD日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想说你们可能一直被dji误导了,所谓的地磁干扰可能根本不存在,对融合算法造成很大影响的应该是gps ...

部分同意,不过现在GPS民用码的人为误差已经被美帝取消了,所以GPS影响没那么大,而自稳算法可能就是很多炸鸡的原因了。AutoQuad对GPS依赖同样很大(手册里面看过,具体哪一页还要找找),在采取给GPS加屏蔽措施的同时,由于出色的算法,炸鸡也很少。更重要的是,结合RCG上多WKM的拆解可以推断出WKM和AQ(价格差不多,3k附近)都用的是模拟陀螺仪/加速度计/磁罗盘,然后ADC取样给单片机处理,不同的是WKM还用FPGA对数据进行预处理(猜测,因为芯片被打磨,估计是进行数据滤波+四元数合成),单片机是Atmel的Cortex M3,而AQ是直接STM32F4(属于Cortex M4,和M3最大差别是多FPU)内置ADC连接传感器(省外置ADC+FPGA,便宜,但是单片机有额外的计算开销,好在STM32F4带FPU,可以带来一部分性能上的弥补,不过个人认为还是比不上FPGA快)。然后二者最大的区别就是算法了,可惜无法拿一个闭源的东西和AQ的开源代码比较,但是可以从这两者修复bug的方式来得到一些结论:
1. AQ社区某人发现一个bug可能在特定情况下导致溢出,飞控崩溃被看门狗重置然后在完成初始化之前着地炸鸡,然后他修复了这个bug,会有很多人来复审新的代码然后提交到版本库并发布新的固件更新。而不论改bug的还是发现bug的,也不管是不是一个人,都会在社区中得到不少威望,很多人喜欢这样。

2. DJI的测试人员发现类似上面的bug,然后给开发改,但是开发可能会认为:
a) 只有极少数情况下会有这种问题,或者说还没有客户因为这个问题炸鸡(分析OSD数据肯定能确认是不是这个问题的),于是就做别的事情了(开发新功能,这比改bug更有绩效)。
b) 改这个bug需要太长时间,而且XXX安全功能可以保证即使出现这种情况也不会炸鸡/炸地太惨。
c) bug太多。。。

然后飞控地算法就迟迟得不到提升。说句玩笑话,现在DJI宣布软件开源,像AQ那样通过卖闭源的硬件(基本上从NAZA到A2用的都是BGA封装的芯片,山寨成本太高,光打板子就吃不消)赚钱,肯定炸鸡要少的多。

网友:
问下可以转吗(百度航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