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得到高手指点后,发现自己白练了几十个小时

楼主(2014-07-27):
      今天下午与模友在QQ聊天,然后赶紧吃完晚饭去飞场。模友两人已到场爽飞,其中一人技术很不错,日本手飞3D木机(啥级别不清楚,用的2814电机),蛇滚、吊机、扭力滚,汉诺螺旋等毫无压力,我的飞机则在风中飞得摇摇摆摆的,还好反应快,多次救了回来。模友看了一下,觉得我的EPP LANSIN还可以,就是没调好。于是他帮我把天地飞07的控拿过来调了一下EXP,也就是D/R,副翼、升降舵和方向舵的EXP都调整为负值,大约-30%至-40%不等。这以后我的EPP 3D机飞起来就稳定多了,吊机也比以前进步了些(其实仍是入门级别的吊机)。
      刚才回家我把遥控器连接电脑练凤凰4,Y的太令我吃惊了!EXP调整之后,我练蛇滚完全上了一个级别,以前不超过4次蛇滚飞机就转平飞或者掉高度,现在随便乱飞起码也是7次蛇滚以后才有点掉高度的趋势,而且补油门有成效,不像以前补油门几乎没效果。再屈指一算,3月入模至今各类固定翼飞了四架,模拟器加实际飞行总计103小时,大约是第40个小时开始练3D动作的。由于之前没有调整过EXP,我练模拟器有起码30个小时白练了。看来练3D最好还是有高手带啊!此外3D技术给我感觉别看动作粗放型,调整也相当重要。
      此外我还遇到一个很实际的选择:到底是日本手练3D还是美国手练3D好呢?我目前是美国手,而本地玩3D固定翼的人很少,数都数得出来,他们几个练的都是日本手,不练日本手就不好跟着学。谁能就日本手与美国手给些意见呢?

网友A:
没有白练,前面练的都是基础,没有那30小时的练习也没有今天的成绩,exp只是调整的摇杆前段的行程,对于高手来说有没有都可以。手法来说都差不多,只要下功夫练习,手法无关紧要

网友B:
exp是什么,我也是epp的悍马,飞的摇摇晃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白练,前面练的都是基础,没有那30小时的练习也没有今天的成绩,exp只是调整的摇杆前段的行程,对于高 ...

有EXP对咱这种3D入门玩家来说自然好得多了,现在玩航模最缺就是时间和精力,有时候飞机烂了都懒得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exp是什么,我也是epp的悍马,飞的摇摇晃晃

百度“航模EXP”即可,详细很难复杂,反正给我感觉EXP调成负值以后,小舵量飞机变化量也小,大舵量下飞机变化更大,操纵曲线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白练,前面练的都是基础,没有那30小时的练习也没有今天的成绩,exp只是调整的摇杆前段的行程,对于高 ...

的确我也觉得“白练”的几十小时也是有好处的,基础在不知不觉中增长,而且反应能力剧增,现在我救机能力暴强。

网友:
嗯。EXP 设置为30% ~ 40%,注意正负,不同牌子正负不一样。
D/R 还是要设置为100%。
我是美国手,感觉很好。

网友C:
我也是美国手,固定翼和直机3D通用,真机也是一个操作习惯,而且我觉得好象日本手飞时左右手都不能离控,美国手左手可以接听手机或抽根烟,我这边就我一人美国手,其它人全日本手,我是不变了,手法变通一下一样能学会、苦练就会学精。

网友D:
站在 巨人肩膀上 自然进步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站在 巨人肩膀上 自然进步更快!

你是练的美国手吧?我这里飞3D的都是过去老模友带出来的日本手,为了方便交流和提高我只好改日本手了,不过还是希望你的经验和总结能发挥些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练的美国手吧?我这里飞3D的都是过去老模友带出来的日本手,为了方便交流和提高我只好改日本手了,不 ...

是的,美国手!

网友:
控上的各种设置是一开始就得学习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美国手,固定翼和直机3D通用,真机也是一个操作习惯,而且我觉得好象日本手飞时左右手都不能离控,美 ...

我目前正改日本手,觉得和美国手差不多,都有各自特点,现在用日本手玩模拟器,偶尔也能来几次蛇滚了。所以,自己喜欢就好,没什么手法可争。我是没什么好办法,本地玩3D的都是日本手,要想交流方便就只能随大流啦!

网友:
调完刚好风小了,就飞得好了

网友E:
玩固定翼的一般都是推荐右手油门,我是玩直机,不过差不多所有玩固定翼的朋友都是右手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固定翼的一般都是推荐右手油门,我是玩直机,不过差不多所有玩固定翼的朋友都是右手油~~~~~~

话是这么说,不过宏观上看日本手和美国手玩固定翼的都不少,即使是带我学日本手飞3D的人也说两种手法都可以,各有利弊,他也是当初为了有人带才改的日本手。

网友:
没错,看模友都飞什么手吧,这样交流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目前正改日本手,觉得和美国手差不多,都有各自特点,现在用日本手玩模拟器,偶尔也能来几次蛇滚了。所 ...

固定翼日本手吊机和蛇滚好做,而直机3D美国手舒服,根据自己的习惯和条件用哪个手都可以的,共性是要想飞得好都得要苦练。但你要是习惯了其中的一种并使用这种方式很长时间了要改真的很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翼日本手吊机和蛇滚好做,而直机3D美国手舒服,根据自己的习惯和条件用哪个手都可以的,共性是要想 ...

还好啦,用美国手我也就几个月,五天9小时模拟器练习,日本手改得差不多了,昨天直接日本手上EPP 3D而没有练习傲翔、好小子一类的也没啥大碍。真要是练了一年的美国手,我就不乐意改日本手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百度“航模EXP”即可,详细很难复杂,反正给我感觉EXP调成负值以后,小舵量飞机变化量也小,大舵量下飞机 ...

这东西真的不复杂,如果类似华科尔D10这样的有液晶显示的控上,你一看坐标系就直观了解了。飞3d有exp会轻松很多。不过过去的老控没有这些东西的。人家也有练成高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真的不复杂,如果类似华科尔D10这样的有液晶显示的控上,你一看坐标系就直观了解了。飞3d有exp会轻 ...

我的意思是给别人解释起来比较麻烦,EXP的意思我当时就明白了,遥控器上面的曲线一目了然。作为3D初学者,有EXP这种实用辅助功能当然比自己花更多的精力来练习要好,别说飞真机了,我抽空练模拟器时间都不多。

网友:
你好我是新手,一次也没飞过  我想直接玩3d的话 在模拟上 先练什么啊?谢谢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给别人解释起来比较麻烦,EXP的意思我当时就明白了,遥控器上面的曲线一目了然。作为3D初学者 ...

你好我是新手,一次也没飞过  我想直接玩3d的话 在模拟上 先练什么啊?谢谢谢谢!!

网友H:
EXP调负值吗?我用的控是JRXG7,调的是正值30%----40%,不知对不对哦

网友H:
俺练习了一个星期,飞机是能吊住了,但就是不稳,荡来荡去的,很难悬停在某点,就是定点比较难,不知有何方法,还有就是移位也很困难,吊着吊着,飞机离自己越来越远,是飞机遥控我

网友I:
美国手飞习惯了想改日本手很难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是新手,一次也没飞过  我想直接玩3d的话 在模拟上 先练什么啊?谢谢谢谢!!

在模拟器上先练吊机吧,这是基本功。不过我现在也就是完全菜鸟水准的吊机,大家互相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俺练习了一个星期,飞机是能吊住了,但就是不稳,荡来荡去的,很难悬停在某点,就是定点比较难,不知有何方 ...

我也一样,新手可能都这样子,没啥捷径好走,苦练吧。说白了我感觉练3D跟杂技差不多,利用人脑和神经作为飞控,杂技有多难,练3D固定翼就有多难。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在模拟器上先练吊机吧,这是基本功。不过我现在也就是完全菜鸟水准的吊机,大家互相交流。

谢谢啊  那个航线怎么练?我搜了搜也没搜到 固定翼的航线视频。 怎么就算飞好航线了? 还有那个八字航线  怎么飞?

楼主:
引用 网友I:
美国手飞习惯了想改日本手很难滴

还好我飞美国手也不过几个月时间,目前改掉90%了。我们这里有好些美国手改日本手的,都是这样,练美国手不久的话改过来没多大难度。练美国手上一年甚至更久的话。。。。。。那的确是个折磨,不改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啊  那个航线怎么练?我搜了搜也没搜到 固定翼的航线视频。 怎么就算飞好航线了? 还有那个八字航线  ...

你安装个凤凰4模拟器中文版吧,最新的凤凰据说不好。凤凰4菜单里面有个选项是教学功能,里面有美国手的教学视频,从最基本的固定翼入门到3D基本动作教学都有。
我没法给你介绍我的经验,因为我的固定翼入门是自己摸索练的。表跟我比,我1991年就在体校学习航模2年了,虽然学的不是遥控模型,但是航模基础知识是触类旁通的,所以我能自己练遥控入门。但说实话,我的经验自主性太强,未必是合理正确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是新手,一次也没飞过  我想直接玩3d的话 在模拟上 先练什么啊?谢谢谢谢!!

一次没飞过,就不要想直接玩3d,你就算模拟器上飞的再好,跟真实也有很大差距.模拟器就是建立舵面反应。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安装个凤凰4模拟器中文版吧,最新的凤凰据说不好。凤凰4菜单里面有个选项是教学功能,里面有美国手的教 ...

谢谢啊  我的就是凤凰4.0  里面的教学视频我看过  都是英文 就只能看的大概。^_^--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次没飞过,就不要想直接玩3d,你就算模拟器上飞的再好,跟真实也有很大差距.模拟器就是建立舵面反应。
...

谢谢 O(∩_∩)O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给别人解释起来比较麻烦,EXP的意思我当时就明白了,遥控器上面的曲线一目了然。作为3D初学者 ...

解释也不复杂啊,指数曲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啊  我的就是凤凰4.0  里面的教学视频我看过  都是英文 就只能看的大概。^_^--

那么你就搜“戴氏航模教学”,这教程有中文版,据国内玩家反映此教程很不错。最直接的,找个飞固定翼的高手或者中等水平的教你飞。

网友:
没有白练,我跟lz有同样的经历,之前总是纠结舵量要大还是要小,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了exp这种神奇的曲线。。。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是新手,一次也没飞过  我想直接玩3d的话 在模拟上 先练什么啊?谢谢谢谢!!

练航线,飞不好航线练特技也白搭。。。

网友G:
引用 网友J:
练航线,飞不好航线练特技也白搭。。。

谢谢 谢谢 能不能发个飞航线的视频看看啊 ? 模拟的也行。我没搜到视频,看了好多教程都说是操场形状,可是我怎么也飞出来了啊囧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安装个凤凰4模拟器中文版吧,最新的凤凰据说不好。凤凰4菜单里面有个选项是教学功能,里面有美国手的教 ...

在问你个模拟器的问题啊  我用的凤凰4.0  选这个叫 E-Flite-Apprentice 15e的飞机  不用拉升降自己就不停的往上飞。(在地上的时候加油门自己就飞起来了,并且 不用管它就一直向上)而选Zivko  Edge 的时候 就自己往下飞,必须不停的拉下升降要不就向下飞。 这是什么情况啊?设置都没改过。天气我也发了张图。你给帮忙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问你个模拟器的问题啊  我用的凤凰4.0  选这个叫 E-Flite-Apprentice 15e的飞机  不用拉升降自己就不停 ...

15E那架是典型的固定翼入门练习机,这类飞机如果大油门飞行,不拉杆的话的确是有爬升趋势的,所以可以降低油门让其保持平飞。请记住,玩航模时刻都保持大油门是不正确的操纵和动力匹配习惯,一般以中等或中等偏大的油门作为主要状态。
EDGE540那架特技机是平板翼型,也算对称翼型的一种,平飞时升力为零,只要是完全对称翼型都如此,所以需要保持一点拉杆,微抬升降舵,才能让机翼产生迎角并产生足够升力维持平飞。其它特技机几乎是一样的,平飞都需要拉点升降舵,玩特技机很少平飞,所以这个对特技机来说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15E那架是典型的固定翼入门练习机,这类飞机如果大油门飞行,不拉杆的话的确是有爬升趋势的,所以可以降 ...

谢谢^_^ 我还以为软件出问题了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15E那架是典型的固定翼入门练习机,这类飞机如果大油门飞行,不拉杆的话的确是有爬升趋势的,所以可以降 ...

对了 问下你有空的话 用凤凰模拟用15E  拍那个操场航线视频给看看  咋样 O(∩_∩)O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了 问下你有空的话 用凤凰模拟用15E  拍那个操场航线视频给看看  咋样 O(∩_∩)O

我的技术不行的,练3D前找高手看了我的操作,认为我还需要练习一下基本动作,包括起降和航线飞行。所以我没法上传我的操作视频,你可以在凤凰4中文版里面选择“训练模式”----“观看视频教程”----“FIXED WING”----“THE BASICS"----四段入门基础视频,那是很标准的教学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 谢谢 能不能发个飞航线的视频看看啊 ? 模拟的也行。我没搜到视频,看了好多教程都说是操场形状,可 ...

视频我也没有,你去找一下真飞机训练的模拟飞行教程吧,五边航线训练

网友:
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2015-01-07):
引用 网友H:
EXP调负值吗?我用的控是JRXG7,调的是正值30%----40%,不知对不对哦

我使用的也是JR DSX7遥控器,飞三D开始也是EXP调的负值,后来我试着调为正值,觉得好飞些了,是听说JR和FUTABA的EXP值正好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美国手,固定翼和直机3D通用,真机也是一个操作习惯,而且我觉得好象日本手飞时左右手都不能离控,美 ...

我和你一样!!@
\

网友K:
什么日本手美国手,顺手是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什么日本手美国手,顺手是真理,

的确两种手法各有千秋。后来我为了跟那位3D高手学,改成日本手了,也还不错,但无所谓顺手,因为两种手法做同样的的特技动作,难度和优缺点都不一样。

网友(2015-05-11):
楼主说的是真的吗?明天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