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小车床的东西,大家看看怎么样?

楼主(2014-07-27):
在某宝上看到这个手动切割机.改小车床不知道怎么样?大家看看行不

网友:
  diy车床路很遥远,走一步是一步,考验毅力。

网友:
底板就一层薄薄的铝,根本不受力

网友:
不怎么样,没用。

网友:
diy车床路很遥远,不仅仅考验毅力,还要很多很多。。。。。。

网友:
几百块钱呢
   还不如直接买光轴按在槽钢上面

网友:
用处不大!太单薄了

网友(2019-02-26):
不行强度太低

网友:
这尺寸的双杆做床身导轨?切削时会震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