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A2 不能按设定高度返航,求解!

楼主(2014-07-27):
问题描述:A2飞控,T8FG控,设置高度返航80米,飞到40米高度,一键返航,飞行器没有悬停3秒,也没有上升到80米再返航,而是直接40米高度往回飞!

求解!非常感谢!

网友:
是不是没有设置高度返航?

楼主:
设置好了的,高度80米,这个错不了的。

网友A:
起飞的时候,HOME点高度有偏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的时候,HOME点高度有偏差吗?

偏也不可能偏40米的高度啊

网友B:
你好,能否尝试测试别的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否尝试测试别的高度

您好,改成100米返航,仍然是当前高度返航,不会上升到100米再返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改成100米返航,仍然是当前高度返航,不会上升到100米再返航。

此过程中搜星情况是否都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改成100米返航,仍然是当前高度返航,不会上升到100米再返航。

能否将设置界面截图发上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将设置界面截图发上来看一下?

飞控已经返厂了!,调试的DJI的飞控没有几百也有几十了,非常仔细,错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