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线8字有什么练习技巧

楼主(2014-07-27):
RT,大神么,模拟器里八面悬停基本可以了,现要练8字航线,有什么技巧啊,不上不下不左不右,同时要配合油门,方向舵,副翼,升降舵四个,感觉好难搞啊,一个人好难摸索

网友:
帮顶,我也是,4面悬停过关,想联系航线,自己飞感觉飞机在侧面的时候老是飞不平行,不好掌握姿势

网友A:
先要会水平直线航线,然后入弯时注意,要往哪个方向转,先打副翼把飞机滚转一定角度,然后打方向舵同时轻拉升降,注意保持飞机的横滚角度一定,俯仰要保持水平或者根据速度需要稍微前倾或者后倾很小一点点,方向舵要保持与飞机航线相一致,出弯时副升降方向回中并打副翼把飞机放正即可,这样飞出的航线飞机就不会上漂高度基本保持不变,如果飞机上漂多半就是升降没控制好。
注意一开始练习航线飞行速度不要太快,可以先用固定翼进行练习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会水平直线航线,然后入弯时注意,要往哪个方向转,先打副翼把飞机滚转一定角度,然后打方向舵同时轻拉 ...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
同感!练了好久还是没什么进步!

网友:
耐住寂寞,多练。直升机飞8字航线,有时会越飞越快,要练习慢飞,8字要等高度、等速度、等弧度。基本功的练习非常重要,90%的直升机爱好者,把飞机平稳起飞到一人高和把飞机匀速平稳的放到地面这个简单动作都不过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要会水平直线航线,然后入弯时注意,要往哪个方向转,先打副翼把飞机滚转一定角度,然后打方向舵同时轻拉 ...

大师 听你讲的很专业,  能加个QQ 分享分享你的飞行经验不呢  我的QQ763439218

网友:
确实   这个航线我也练了有段时间了   但是控制不到那么细微   看了楼上回答感觉很细    悬停还好  但一到航线  就。。。。。。。

网友:
体会主要是方向、副翼、升降三个舵量一定要协调,哪一个舵打多了或少了,飞机的形态和航线都不圆润自然。要随时观察修正。

网友:
是不是感觉手忙不过来!

网友:
直机航线转弯的确是个学问,很难,只能多练工多手熟了

网友:
旋停会了之后应该先练习直线往返航线(操作者在飞机的侧面),等高,慢速,还的直,之后是方形航线。还是等高,慢速,90度转弯时稳点,顺逆时针都要练。之后是圆形,方法三楼说的挺明白了顺逆时针都要练。之后再飞八字。八字其实就是两个不同方向的圆。

网友:
没什么方法 之有多飞多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要会水平直线航线,然后入弯时注意,要往哪个方向转,先打副翼把飞机滚转一定角度,然后打方向舵同时轻拉 ...

然后打方向舵同时轻拉升降”是指使机身保持稍微后倾是吗?

网友:
一个人确实,孤独寂寞的 练习  真的很无趣

网友:
练了好久还是没什么进步

网友:
学习帖必须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 听你讲的很专业,  能加个QQ 分享分享你的飞行经验不呢  我的QQ763439218

不好意思其实我也不是什么大师只是练了这么久也就航线比较熟体会比较深,其他的动作现在也只是还在练习,值得分享的飞行经验差不多也就全在三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然后打方向舵同时轻拉升降”是指使机身保持稍微后倾是吗?

不是这样的,机身要保持水平或者稍微前倾以抵消空气阻力,具体前倾还是后倾取决于你希望飞机加速还是减速,并且飞行时你是看不大出的,要根据飞机的状态进行调整操作,当然油门也要控制好以维持飞机高度不变。
至于为何要轻拉升降,主要是为了将飞机横滚一定角度产生的侧向加速度转化为过弯所需的确实的纵向加速度(当然这是我瞎猜的)同时配合方向舵让飞机的过弯显得优美,轻拉升降舵确实可靠的依据来自于固定翼航线,固定翼过弯就是先打副翼然后拉升降固定翼就转弯了,打或者不打方向舵没有实质的影响。升降舵拉多少也是这个动作的难点,需要配合方向舵和飞机横滚的角度,进行多次练习才能掌握。大家注意如果你的遥控器有EXP功能一定要将其打开(根据遥控器不同有的是正有的是反)让摇杆中立点附近的操作能够更精细,这样动作会更容易做。

网友:
勤学苦练!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D:
本人认为练习完四位悬停后,先练习慢慢自旋,能控制自旋后,航线练习就容易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认为练习完四位悬停后,先练习慢慢自旋,能控制自旋后,航线练习就容易多了。

原谅菜鸟不知道您说的自旋是啥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谅菜鸟不知道您说的自旋是啥意思

随螺旋桨方向一起旋转,也就是打方向舵,四位悬停后练习自旋,开始慢慢转,掌握好控制节奏慢慢加速练习,8字航线就是左侧飞右侧飞配合方向,慢慢自旋训练是稳固四位悬停操控技术(非自旋航线练习),定点自旋也是考察四位悬停练习成绩如何。能定点自旋了,一般的航线不再会炸机,只看航线成型如何,一字行航线要正飞和到飞一起训练(非倒飞)。只是建议,因人而异,仅供参考。(开始高速自旋谁也会,那只是一种惯性,保持不了多久的,真正的自旋是要练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螺旋桨方向一起旋转,也就是打方向舵,四位悬停后练习自旋,开始慢慢转,掌握好控制节奏慢慢加速练习, ...

这话说得很好,醍醐灌顶啊,就照你说得练

网友:
练好圆周航线之后,把两个同起点不同方向舵的圆周连接上就是八字;

新手练习八字航线其实有误区,新手心里想着飞出来‘8'这个字,其实这样想着飞的8字很难看,两个圆圈也飞不圆;

心里想着飞两个圆周航线即可,从起点出发飞行一个圆周回到起点后,在飞行令一个方向的圆周航线即可;

最初练习圆周航线的时考虑一下以后8字航线时两个圆周的切入点即可,从一个圆周起始飞回一周切到令一个圆周航线就行了;

网友:
正在练习4面悬停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螺旋桨方向一起旋转,也就是打方向舵,四位悬停后练习自旋,开始慢慢转,掌握好控制节奏慢慢加速练习, ...

我故意把模拟控的方向舵微调拨到尽头,让它不锁尾,照你说的练悬停,感觉很不错,确实讲得很好,还需再练再练,非常感谢你的宝贵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故意把模拟控的方向舵微调拨到尽头,让它不锁尾,照你说的练悬停,感觉很不错,确实讲得很好,还需再练 ...

最好是有目的的打方向舵控制速度,尽量不要使用微调自动旋转

网友:
悬停完了练直线啊,8字航线还早呢。

网友:
这段交流俺收藏了 众亲的问答蛮精彩的,俺也要好好学   谢过众亲!

网友:
练好了。你会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