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试机,感觉楼里的WIFI对控有影响啊?!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

楼主(2014-07-28):
JJ就在我这个贴中,上次小炸已经修好,正在试机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959303&extra=

环境是居民楼,WIFI信号能搜到10多个,我自己还装了个卫星,走明线沿墙角穿过客厅

控是D10,试机过程是这样滴

1我自己试机,控就在机器下,一切正常,自稳稳定
2让我老婆帮忙,她在客厅门口持控,大约有3M距离,我在客厅另外一头抓住JJ,油门到30以上就能感觉明显抽风,一个劲往前载,几乎拉不住,收油门过程中,还有几次一窜一窜的
3表示奇怪后,说服老婆走到距离我1M以内的地方,试机一切正常
4关掉自家WIFI后,试了2次,情况同23
5所以排除自家WIFI是主要干扰源,打开自家WIFI,换一个房间(无线路由所在房间),老婆躲在被子后遥控(因为害怕),我在距离1M左右的地方持机,过程中出现很短在的抽风,基本稳定的状况下,飞完一块5200MAH和一块2200MAH

所以我分析下来是楼里的,或者是我自己的WIFI,又或者是卫星干扰?(可能性不大)
因为听说WIFI也是2.4G的,楼里面各种信号,可能有干扰的?
大家看这个情况是不是这么觉得?

另外怀疑上次炸鸡也是这个原因?原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959303&extra=
但是这块草坪我飞过大疆精灵1和2,都没有问题,是不是大疆的控不是2.4G的?

不是想挖坟 只是告诉有同样疑问的同学 楼道里的路由信号基本对遥控没有影响 不稳定的原因已经解决,是APM的硬件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A:
大疆的控不是2.4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的控不是2.4G的

wifi有可能影响吗?

网友:
我只确定我的天6会让我的wifi断线,别的还不晓得

网友:
可能会有影响。

网友:
为什么国产控就是比futaba什么的容易失控

网友B:
别怪国产控,wifi和2.4g控同频率互相干扰的。好像精灵2是5.8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怪国产控,wifi和2.4g控同频率互相干扰的。好像精灵2是5.8g的。

是这样的。即便是FUTABA 也会因为wifi 而受到干扰。

网友:
我的天9 开了  wifi也连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怪国产控,wifi和2.4g控同频率互相干扰的。好像精灵2是5.8g的。

精灵2的控是2.4G的信号,精灵2 vision和精灵2 vision+的控才是5.8G的。

网友:
一般来说很难干扰,就算是都干扰也是控干扰wifi因为控的功率都比较大。反正我开启遥控得时候我家wifi就不正常,时断时无,气的我玩LOL老不爽了,我用的是富斯9,就是这样

网友:
天地飞6和天7,开着WIFI,各自都从未影响过。倒是朋友的D7来我家,一开机WIFI就没法用了

网友:
必然有干扰

楼主:
好吧,我们家WIFI是腾达的穿墙王,功率蛮大的,四楼的路由,有时候路过楼下都能搜到信号,估计是必控的信号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