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求测试失控保护的方法

楼主(2014-07-28):
WKM求测试失控保护的方法!
调参软件上可以正常切换,会显示到失控保护状态,但~~空中实际测试,心理承受不了,怕万一掉下来,发生意外,毕竟一掉就过万米的东西!(之前NAZA V2就曾经就发生过空中切换失控保护,结果一关控直接掉下来,损失惨重!)
所以求一个可靠的能确保空中测试失控保护的方法!!!

网友:
我也是,没有实际飞行中测试过。

网友:
真正失控了再说了,不做测试。

网友:
尽量不去关控,不要相信失控保护,依赖他的话早晚会飞丢的。相信自己,练好技术才是王道

网友A:
先设置失控悬停试一下,大概率是不会有问题的。我是设置的一键启动失控返航,测试过没有问题的。

网友:
好技术才是王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设置失控悬停试一下,大概率是不会有问题的。我是设置的一键启动失控返航,测试过没有问题的。

一键失控返航啊?跟云台俯仰控制不冲突么?

网友:
失控保护正常设定悬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键失控返航啊?跟云台俯仰控制不冲突么?

不冲突,有个专门说T14SG设置V2的帖子,你可以搜下,很细。

网友:
擔心的話先做地面測試!關控或者切換開關都要試一下!
個人認為必須測試,真正出問題時才可確保安全反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冲突,有个专门说T14SG设置V2的帖子,你可以搜下,很细。

现在是wKM,不是V2,我是想说要把稳地情况在空中测试,不是什么先试一下悬停,有概率怕这试一下悬停都有炸鸡地可能

网友:
失控悬停?不是失控降落或者失控返航降落吗?…
失控悬停那怎么办…悬停到没电坠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