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8G 1000M的图传问题,前辈请进。附航拍照片2张。

楼主(2014-07-28):
我的是5N微单拍摄,卖家说这个图传原厂天线都可以2公里,换蘑菇头可以6—8公里,可我实际使用中,怎么O距离都不清楚呢,100米内是不清楚的彩色屏幕,100米外直接黑白了,然后很快全屏雪花。是不是我的线路接错了呢?不是屏幕问题,我换了我家液晶电视清晰度依然很差。谁给我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雾霾下的清晨

网友:
我来关注一下

网友A:
不清楚和距离近是两个问题,不清楚可能是微单聚焦不对,距离近要从收、发天线端仔细检查看是否有天线状态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和距离近是两个问题,不清楚可能是微单聚焦不对,距离近要从收、发天线端仔细检查看是否有天线状态不 ...

清晰度就是图片1的清晰度,你看看正常吗?距离也才100米  卖家说原厂天线也可以800米的

网友B:
频道对了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清晰度就是图片1的清晰度,你看看正常吗?距离也才100米  卖家说原厂天线也可以800米的

这个清晰度肯定是相机没有聚焦,是使用问题吧,1W的功率理论上一公里以上,但如果天线有问题的话,只能是你这样的结果。

网友:
不开控单独图传通电看看是否也有距离问题?

网友C:
微单没有开自动对焦,手动对焦的话,焦点开无穷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单没有开自动对焦,手动对焦的话,焦点开无穷远

可是我拍出来的视频没有问题啊    我是P档拍摄的   自动对焦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道对了嘛?

8个频道都测试了  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清晰度肯定是相机没有聚焦,是使用问题吧,1W的功率理论上一公里以上,但如果天线有问题的话,只能是 ...

请问怎么设置对焦?我换黑色蘑菇头天线也不行啊  还是100米还是超级雪花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设置对焦?我换黑色蘑菇头天线也不行啊  还是100米还是超级雪花

对焦是微单使用问题,和连线无关,距离问题你先单独用图传设备拉距离(不用控),或换个频道再试试。

网友D:
明显相机没自动对焦。。。。。。。

网友:
那就是镜头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相机没自动对焦。。。。。。。

如何设置自动对焦?不对焦 怎么拍出来视频没问题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何设置自动对焦?不对焦 怎么拍出来视频没问题呢

拍视频的时候就自动对焦了,你用拍照模式,不半按快门何来对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视频的时候就自动对焦了,你用拍照模式,不半按快门何来对焦。。。

我是红外模块控制的相机    我现在主要是一插上去 图传就是模糊的 很不正常

网友:
不会这么近的,我的500mw原装2db天线飞50米高都可以到2km啊,是不是你飞的太低了,图传这东西感觉有牌子的总比没牌子的要好!

楼主:
有人提到平板天线,怎么样啊?是不是比蘑菇头要好很多,但是平板天线是不是都是定向的,需要天线方向正对飞机方向?

网友:
200毫瓦 500米没压力呀

网友E:
图片1:相机自带的Menu Mode等标注清晰可见,OSD叠加的信息清晰可见,证明图传系统工作正常,所谓的模糊是相机对焦问题;图片5,图传发射机贴在脚架上,碳纤管可能会对信号产生影响,建议图传发射机安装在飞机下方无遮挡处,天线垂直向下。关于频道问题,目前经过我个人测试最稳定的信道是CH8,频段5945MHz;关于天线,发射机可以考虑使用全向增益天线(蘑菇天线或者平板全向天线)接收机可以考虑双路接收,一路为全向增益,另一路为定向平板。使用时注意对着飞机方向。更高端的配置可以考虑AAT自动跟踪定向天线。关于图传质量,国产图传基本上都是虚标的,并且测试情况是在空旷的理想环境下。实际使用你可以打个75折。如果确信买的东西没问题,但是信号就是很容易衰减,请调节布局,并适当更换天线设备。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片1:相机自带的Menu Mode等标注清晰可见,OSD叠加的信息清晰可见,证明图传系统工作正常,所谓的模糊是 ...

回答专业全面  不胜感激   就是我现在5N  P档拍摄    怎么调整对焦呢?模糊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答专业全面  不胜感激   就是我现在5N  P档拍摄    怎么调整对焦呢?模糊问题怎么解决

这个你得去看5N相机的说明书了,不属于图传系统的问题,我也没法帮你啦。问问懂相机的朋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你得去看5N相机的说明书了,不属于图传系统的问题,我也没法帮你啦。问问懂相机的朋友吧。

是不是应该把图传发射直接固定到相机底部?然后把天线手动掰到垂直向地面?我的5.8  1000图传根据您的经验  可以飞多远?再加个平板天线可以增程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应该把图传发射直接固定到相机底部?然后把天线手动掰到垂直向地面?我的5.8  1000图传根据您的经 ...

相机底部?不是最好,容易跟着云台晃,可靠性成为问题。找一个机架底部能够固定的地方吧,天线垂直打向地面。我个人经验用TS832 600mW图传(原装胶棒天线)在5945MHz频段下,用RC305接收机(平板天线)飞到过350米没有问题(续航不够所以返航了)。实际上用1W的图传配置的好的话应该2-3公里没有压力的。楼上不也有模友说了500mW飞得很远嘛。还有就是飞行高度确实会跟天线接收效果有一定关系,这要从天线的方向图上看了。

网友F:
图片 1-2 显示拍摄光圈2.8 快门1/5 1/4秒,这么低的快门能拍出清淅影像吗?糊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片 1-2 显示拍摄光圈2.8 快门1/5 1/4秒,这么低的快门能拍出清淅影像吗?糊是正常的

我5N设置的是P档啊    这是在室内的啊    室外 光线好快门比这个快的    我现在问题是取景模糊    实际拍出来的视频倒出来不模糊的

楼主:
NAZA V2飞控  飞越T810机架 在无风的情况下 悬停都会左右平移是什么原因?  另外一般GPS几颗星可以起飞?

网友F:
我没用过5n 不清楚,但5n有自动及手动对焦功能,你设定在自动对焦试试,应该拍摄影像的清淅度与对焦时没差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没用过5n 不清楚,但5n有自动及手动对焦功能,你设定在自动对焦试试,应该拍摄影像的清淅度与对焦时没差才对 ...

如果我现在是手动对焦  那么我拍摄的视频为什么是清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