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航拍

楼主(2014-07-28):
          多轴可靠性太差,打算改用电直。  如果用狗的话,什么级别的电直合适?

网友:
多轴可靠性太差?你设备差吧,电直还能好过多轴?

网友A:
电直450够用。话说你多轴都玩不好,还指望电直?等你练好技术能航拍的时候,5年过去了.....

网友:
貌似都是800级的

网友:
确实如楼主说的!关键是电直的飞行操控,安装调试,震动排除等问题很难搞定,所以,一般人选择多轴!

网友B:
直升机的震动比较大,这个是大问题。响应配套的附件比较少。飞控也是个大问题,直升机飞控价格不便宜,而且大疆的飞控纯属吃老本,没有创新

网友:
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玩航拍吗?就是因为多轴比直机容易上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直450够用。话说你多轴都玩不好,还指望电直?等你练好技术能航拍的时候,5年过去了.....

怎么才算玩的好呢?
        听你这口气,是高手吧。  多轴莫名其妙炸机,而且炸后简单维修后一切正常。 那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不吝赐教。
            电直飞航线用的了 5年吗?  学开歼20 也用不了那么长时间。 话说本人玩油直也10多年了,从开始到上手也就3,2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的震动比较大,这个是大问题。响应配套的附件比较少。飞控也是个大问题,直升机飞控价格不便宜,而且 ...

   电直 振动应该会小的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多轴的可靠性实在不敢恭维。 坛子里所见所闻 的炸机事故太多了。自己也亲历过2次。很正常的飞行 ...

你运气真好,用的都是会莫名其妙炸鸡的飞控,换零度看看吧,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直 振动应该会小的多吧。

看飞机了,基本上直升机比多轴震动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才算玩的好呢?
        听你这口气,是高手吧。  多轴莫名其妙炸机,而且炸后简单维修后一切正常 ...

高手算不上。哥们用dji吧,我的经验是果断换xa或双子星,直机复杂航线镜头不摇不晃需要几年因人而异,没有3-5年的功夫不好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算不上。哥们用dji吧,我的经验是果断换xa或双子星,直机复杂航线镜头不摇不晃需要几年因人而异,没 ...

现在用的就是DJI, 已经摔两次了。 都是突然掉下来。 皮外伤简单修复后又能正常飞行。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弄的每次飞行都胆战心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用大疆。摔了两次,现在每次飞行都是胆战心惊。实在找不到原因。另外,这两次炸鸡都是在开启1.3G图传 ...

那就裸飞测试

网友:
上450就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