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钻头的直径如何磨小?

楼主(2014-07-28):
因当地买不到直径6.8mm的钻头,又急于攻M8的螺孔,打算买直径7mm的钻头将其磨小至6.8mm,不知可不可行?度娘上也找不到磨小直径的方法,想想能否将钻头夹在车床上,再反转用砂轮沿直径打磨至6.8mm,正转怕边刃磨不好。

请老师们指点,谢谢。

网友:
精神支持,座等高手。因为我做不到把φ7的钻头钻出φ6.8的孔,φ7的底孔攻M8有点大了,不过要求不高的话估计也能用,先在其它料上试试.
至于磨,我听说过有人能磨后打出比原尺寸“小”的或是正好的,不过估计是薄板,不太可能是厚料。φ7变成φ6.8以我的认识可能行不通,更别说磨钻头本身也是技术活.

一般情况下,钻头可能会比标称小若干丝,若是钻床足够好,水平足够高不是不能打出小于标称,但要小20丝以上,不太可能吧.或许那个高手能行.

网友A:
翻了一下资料,钻头主切削刃边上叫:棱边,也因该叫:副切削刃。你夹在车床上用砂轮磨,那么这个部份就会被磨掉,造成钻入一定深度后不便切削,还有,钻头后面工作部份其实也是有一定锥度,(并不是圆柱形的。)便于排削,标准麻花钻的倒锥量是:每100MM,长度减少0.03MM~0.12mm,大直径钻头取大值。换句话说:你即便用外圆磨磨得很精确。理论上也行不通。因为你磨掉了那个倒锥度。
至于实际上,若是你的材料比效硬,打底孔7MM,不是不可以,(当然肯定是偏大了些,因为这也与你钻床精度有关系)。

网友:
鑽頭是要在一開始就要磨準尺寸才行,改小尺寸差不多是重新再做。我就不願這樣幹。
鑽頭主要是前方切削,徑身沒切削功能,可以磨細就行,但拿車床磨恐怕更難拿準尺寸,功夫也更多。首先要做個支架來扶正鑽頭,不然外伸太多很危險。還有就是小心保護床身,否則打磨的粉塵會讓你哭出來。

你手上還有什麼工具?不妨整理出來讓兄弟們參詳,說不定有更好的方法。

最後還是一句:萬事小心。

网友:
我能把直径6.8mm的钻头磨成打直径7mm的孔。

网友:
钻头的侧刃是没有切削作用的,只有头部是切削刃,所以磨小是没问题的,只要保持头部刃部锋利就行

网友B:
到底多偏僻的地方,竟然買不到鑽頭,台灣這隨便都有五金行,想買中心切銷機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多偏僻的地方,竟然買不到鑽頭,台灣這隨便都有五金行,想買中心切銷機都有

您生在了一个好地方,羡慕!

网友:
铝材用6.5底孔,钢材用7底孔,没问题的

楼主:
谢谢Uban老师和众位老师的指点。

五金店只有6.5和7.0的钻头,唯独无6.8的。

网友C:
以前我工作的厂的铰刀就是上外圆磨床磨到适合的尺寸

但是你要的钻头有得卖,还是买吧。

网友:
理论上可行,实际操作中难度太多。

网友:
    7改6.8不如用6.5的磨偏更容易打出接近6.8的孔。

网友:
有这个必要吗?有这种操作规程方法?如何做得到?

网友:
就用6.5的钻第一次,然后重新装夹钻头,在夹头其中一爪上垫纸有意使钻头偏心,再去圹孔试下。

网友:
   回楼上垫纸偏心扩不了孔只能是抖孔筛手,6.5把主切削刃磨偏就可以打出接近6.8了。

网友:
6.8 7.0差别并不大,直接可用,用于攻丝钻孔是可行的
其实钻孔的误差很大

楼主:
楼上“机械人家”老师的建议很好:先打6.5的孔,再装夹时其中一爪垫纸片提高扩至6.8。
我是用车床卡盘夹钻头,工件用车铣附件夹,钻头的跳动几丝。

网友:
还没搞定呀,要知如此,昨天下个*宝单子,今天不到,明天也总要收到货了。

网友:
没有必要吧,不是有X宝

楼主:
本帖主题是请教如何将钻头直径磨细,6.8钻头能否买到并不重要。

类似的,M4的底孔是3.3,M5的底孔是4.2,这类钻头平时很少用,但如能用3.5、4.5磨细的话,会方便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帖主题是请教如何将钻头直径磨细,6.8钻头能否买到并不重要。

类似的,M4的底孔是3.3,M5的底孔是4.2 ...

M4的底孔是3.3,M5的底孔是4.2--------------这个绝不是你说的很少用,正相反,他们是非常常用的尺寸。至少对那些经常需攻丝的人或单位来说。

你能磨小了用那是应急不是正招,可能你还不知通止规这个东西吧,有些螺纹的检测方法是用通止规,若是钻床主轴间歇大了,打出的底孔比标称要大的话,虽然螺栓也能拧坚,不影响到使用,可止规过也是算不合格产品的。止规的尺寸其实就是底孔尺寸。
机械有行内的标准,你若无要求当然可以用。就象M8你打7MM底孔也能用一样。本来软金属上打底孔与那些个模具钢上打底孔也是可以采用硬金属底孔打大一些的方法。但常见螺纹也就那么几种,有机会备一根那种规格的钻头,若是你常用的话也是很正常不过的事。
这些还只是公制,这世上还有美制、英制等不同的。

还有:副切削刃虽不切削,但若你的方法磨出的钻要打比较深的底孔时,会很不适应的,因为排削不如原钻畅,也会造成很多问题。
钻头为何要造成那个样子,也是很多代人实践证明加研究出来的。是有一定道理的,不是能谁轻易推反的。

不过估计你也难得一用,那就别论了。

网友:
你牛,钻头螺旋是曲线的,硬度又高,还真找不出高人能磨小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帖主题是请教如何将钻头直径磨细,6.8钻头能否买到并不重要。

类似的,M4的底孔是3.3,M5的底孔是4.2 ...
钻床磨钻头时能磨成同心否?
若你要求不高那是肯定可用的。不过问题是:7MM不磨打出的底孔也可用,虽然是大了些。

若说具体如何磨细,最好的方法不是你说的车床上用砂轮,而应当是外圆磨上磨。若说你那方法好磨不?答案是肯定的,但若你没有车床如何磨呢?我想钻床也好用类似方法,若钻床也没(虽然这可能性基本没,因为你本身就是用磨小了后用钻床去打孔的。我在此说的是极端情况下),我想手工也可以,想当年李白那故事不是说了:磨成针的,可真有这些必要去探讨不?

网友D:
猛一想,7mm做底孔也没问题啊!!!!!攻牙更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D:
猛一想,7mm做底孔也没问题啊!!!!!攻牙更容易

看要求与什么材料上用了。有些材料上用易滑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工作的厂的铰刀就是上外圆磨床磨到适合的尺寸

但是你要的钻头有得卖,还是买吧。

铰刀本身就是用边刃,与钻头切削方式是不同的.

网友:
6.5mm钻头自己磨出不对称刃更易钻出6点八的孔

楼主:
今天拿一把废钻头试了试,相当不好磨。看来真不如买现成的。

网友:
b不会吧 尺寸都可以买到的

网友(2015-04-18):
引用 网友A:
翻了一下资料,钻头主切削刃边上叫:棱边,也因该叫:副切削刃。你夹在车床上用砂轮磨,那么这个部份就会被 ...

这个说法专业!

网友:
有无心磨用无心磨磨一下最省事。但倒锥和棱边没了。用低速,多次退出钻头的方法(台钻精度要高,否则孔会扩大)可以,但孔不能太深,30毫米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机械人家”老师的建议很好:先打6.5的孔,再装夹时其中一爪垫纸片提高扩至6.8。
我是用车床卡盘夹钻 ...

找个6。5MM的钻头,然后把钻头磨偏心一点就是了。

网友(2019-02-25):
有外圆磨床可磨到适合的尺寸